零件出货时才发现硬度高了怎么办

楼主(2017-03-24):
      有一批零件,材料是马氏体不锈钢,出货检时在废品上复验硬度,发现硬度高了大约两个HRC(图纸HRC33-39,现大约HRC41),此时还有挽救的方法吗,零件精度较高,孔径H7级。

网友A:
测20Pcs再说。真不行只有不行

网友(点评):
热处理,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材质不能进行二次热处理的!

网友:
复检比例有多少?既然是用报废品来复验的,那是不是说客户都不能接受打硬度的痕迹,合格品打完硬度就得报废了?
已经成品了,如果是批量的硬度问题,已经没法处理了,
处理完这批,内部好好整顿一下吧,

网友(点评):
是的,检验却说热处理后精加工前复验硬度是好的,奇怪了。

网友:
你们质检呢?

网友(点评):
质检却说热处理后精加工前复验硬度是好的,奇怪了。

网友(点评):
材料是型材吗?如果是铸件或是小钢厂的材料,可能会出现硬度不均匀,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有原因得分析,如果来料的硬度很高,退火后加工,就有可能精加工后硬度偏高,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情况是玩忽职守,做事不认真,差不多就放行,出了事就推责任。质检说当时检验的没问题,让他拿当时的质检报告!

网友(点评):
材料是棒料,还是客供料。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就怀疑热处理后没复验,正在调查。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局部退火的方式降低硬度

网友:
看零件做什么用?和用户设计沟通,一般能够让步使用。

网友(点评):
几十件小批量的,估计要报废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20Pcs再说。真不行只有不行

    测了四件,结果一样,为什么要测20件这么多呢?

网友(点评):
因为是品质事故了,那怎么也得排查一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四件,结果一样,为什么要测20件这么多呢?

这是我多年从业对大批量零件的品质分析“作数据”工作的总结吧。这样数量才能取得综合真数、可以作趋势分析、发现问题、避免人为。同时也是很经济地消化吸收了控制能力32Pcs检测的精华,符合中国制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