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油封的使用

楼主(2017-03-25):
想学习一下浮动油封,想问一下各位大师浮动油封的使用场合,以及该如何进行选型、使用

网友:
特瑞堡浮动密封简介

一般用到旋转部分的端面密封,比如端盖和座体之间的密封。优点是比直接采用端盖和轴之间的旋转密封要可靠,而且不伤轴。缺点也很明显,加工成本更高

网友:
具体使用主要事项如下:
(1)安装浮动油封前,须检查轴颈表面是否过于粗糙,有无伤痕,尤其是有无沿轴向的较长伤痕。
(2)检查浮动油封唇口有无破缺、伤裂或油化腐蚀,如有这些不良现象,应更换新油封。
(3)浮动油封安装骨架油封时,为防止油封唇121被拉伸变形或刮擦损坏,须采用专用安装工具。
(4)在浮动油封安装过程中,应保持油封(尤其是唇口部位)和轴颈部位的清洁,并注意勿使油封自紧弹簧跳出弹簧槽外。

网友:
混凝土搅拌机轴端密封采用的是浮封环密封,动环和静环之间的间隙为3mm,间隙里充满干油,产生的压力大于混凝土往外的挤压力,以达到密封的目的。

网友:
铸造用于低速重载场合,对环境的抗污染能力好高。

网友(2017-05-06):
安装浮动油封要用到无水酒精,大家知道猜用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