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个关于汽车刹车的,无脑喷请离远点。

楼主(2017-03-25):
为预防无脑喷,我做一个f-q:
1、不要说什么不如汽车底下安装一个钩子钩住马路的话了,那个发明1887年就有了
2、不要看了原理图的形状,就无脑地认为实物就是这个比例,担心汽车翻车的可以歇歇了
3、别强调路面不平的问题了,路面不平,开120迈,死了活该,本发明不是救那些人的
4、说路面有缝隙会漏气的也可以歇歇了,下面的环状阻摩层,单独拿下来,摁在地上,抽气试试?
5、此装置不是平时替代刹车时用的,是紧急情况下救命用的,如车速达到多少,四个轮子抱死、冰雪天气情况等,请别弄错了。
6、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无关,除非有其他的力,比如真空引起的对地吸附力。

网友:
知道什么玛丽苏小说,玛丽苏人物吗,你开心就行,毕竟你活自己的世界里,你是无敌的

网友:
你开心就好

网友:
做过实验再说吧!上网提想法/点子/发明者多如牛毛,墙外的地球村民我所见反之;DIY制作过程再图文介绍,也不用"发明"字眼而是Build

网友(点评):
PS;先plan后build

网友:
想法挺好的,实际能用就更好了。

网友A:
地吸效应,很早前F1已经有应用。至于为什么禁止使用。可以上网搜搜资料。

网友(点评):
就是屁股带风扇放那个,比这个实用多了,哈哈。。

网友:
讨论无益! 行动吧!大侠

just do it!!!!

网友:
你就不该发上来

网友:
怕喷直接行动就行了 开动吧 大虾

网友:
您的创新涉及的方面有点多啊,不会想一个点子拉一笔风投吧

网友:
好东东!动画要做再有动感一点那更好不过了

网友B:
这个想法还算了吧,楼主对密封装置的了解很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还算了吧,楼主对密封装置的了解很初级。

我只知道厕所墙上的真空吸附挂钩能用,我的这个就能起作用,
另外,这个装置至少不会增加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吸效应,很早前F1已经有应用。至于为什么禁止使用。可以上网搜搜资料。

你说的是地面效应跟这个刹车没什么关系,那是以散热的招牌搞的增加地盘空气流速的装置俗称风扇。不过他这个确实叼我都没看懂是怎么完成真空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地面效应跟这个刹车没什么关系,那是以散热的招牌搞的增加地盘空气流速的装置俗称风扇。不过他这 ...

至于原理,我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好比一个推到底的注射器的针筒,这时活塞与针管之间是没有空气的,此刻用手指堵住针眼,同时用力把注射器的拉杆往开拉,当活塞用力拉开的时候,活塞与针筒之间,自然就形成真空了,
本装置的道理,如同针管,在盆状装置折叠的时候,“盆”底与汽车底盘折叠贴近,拉开的时候,由于没有空气可以进入(有密封隔层),则不论拉开多少距离,内部都是真空。
只有当“盆”底触及地面的同时,打开盆底部的控制阀,则内部的真空会迅速使得垫片状的摩擦层内部也同时形成真空,从而对地面产生吸附。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

网友D:
请教几个“无脑”的问题——请教问题不算"喷“吧:
1、这个机构能产生多大的摩擦力?我从专业教科书里得知:橡胶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大约是0.6,简单地说,一辆1吨重的车(不算太小的家轿差不多是这个重量),完全制动时的制动力6000牛顿。
2、产生你要的那个摩擦力需要多大的真空度?这个真空度怎么产生?是否就靠机构推出时的腔内容积变化?如果是,什么样的速度才能形成这个真空度?如果不是,你是否要增加一个动力,行车途中始终制造并维持这个真空度,准备随时释放?
3、那个机构怎么保证能够克服车与地之间的横向力而不被破坏,还能保持你要的真空度?我以为空气那玩意无孔不入,有缝就钻,密封很难,你怎么做到?
4、真如你所说,这个东西在紧急情况下救命,那如果紧急情况出现时地下一滩水(你总不说有水的地方不能去,下雨天别开车吧),或者那个环状的摩擦片落地时倒霉,正好压在一块石头子上,没法让这个环贴上地面。这套玩意真能有用吗?原本相信你紧急情况下能救命,结果事情出了,你再找出一堆理由来为自己辩解,那人家当初为什么要为这玩意买单?(我相信你和把这玩意装到车上的厂家都不会为了客户的行车安全自掏腰包)
……
怎么感觉你是在认为有史以来的汽车设计师、工程师、车厂的老板们、专业和非专业的驾车人……都”无脑“。

网友(点评):
你别质问了,楼主是个典型的民科,他就不会算真空吸力,也不愿意别人提意见。前些天有人发文说要尊重民科创新,可是民科真值得尊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几个“无脑”的问题——请教问题不算"喷“吧:
1、这个机构能产生多大的摩擦力?我从专业教科书里得知 ...

1、各路工程师,都绞尽脑汁的相让原有的摩擦力6000牛变成7000牛,但是,摩擦力与摩擦面积没有关系这个定律让他们无奈,从这个原理来看,只能增加对地的吸附力,那么增加汽车自重可以吗?答案是收效甚微,因为惯性也跟着增加了,因此,只能增加额外的对地的吸附力,从排除法来看,我的方法,目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容易想到的方法,当然,地面有磁铁,车轮里有磁铁也可以实现,但是实用性上会出问题。车上安装一个钩子就别想了,路政就不允许,何况是1885年的发明里就提到了。
2、真空与地面的吸附力取决于投影面积,本图中,环状的摩擦片内部的面积,对地面的吸附力是每平方厘米1kg,或者是10牛顿,(绝对真空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面积是700平方厘米,即:直径25-30cm,可以产生约7000牛顿的力,(我这里懒得细算,无脑喷看到了又要骂我民科了,草!)效果还是狠明显的,真空在拉伸的过程中,会产生比较高的真空度,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拉伸的过程,还没有接触地面的过程,是一直保持密封的,直到接触地面那一刻,才开始起作用。这个真空度,与拉伸速度没关系的。拉伸的过程,最下面的电磁阀没打开以前,一直是密封的。并且,不需要一直保持这个真空度,一直处于俗话说的“放松状态”即可,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拉伸并做功。
3、这个机构,不是平时替代刹车的装置,是有条件的极端环境下开启的,比如,设定速度在120迈,四个轮子都抱死,或者设定刹车踏板下行到某个位置等条件,装置才开始工作的。并且这里,我说的极端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装置是破坏性的使用的,可能几年才有可能用到一次而已,没人指望在快出人命的那一刻,还在考虑这个装置别损坏了等等想法,至于被破坏,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现在汽车的做工,没有想象的那么差的,何况,这个图只是个原理图,机械设计人员,有的是办法设计的比车轮还结实的,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
4、说真的,如果每个人在紧急情况下,都恰巧有一滩水,那我就败了,任何一个发明装置,都不可能考虑到任何情况,总体算来,能减少死伤一条人命,就算一条,如果每个发明都考虑小概率事件,那就大家都别发明了。而且,能跑120迈(只有这个速度以上才会死人),通常没有那么差劲的路况的,如果真的有人在山路跑120迈,,,,,算他倒霉,社会进步不能因为这小部分人而不前进。
另外,汽车自诞生依赖,就是你说的有史以来,才100多年,我就是100年后想起来的那个有史以来的工程师之一。发明,总要有人去做的,关于汽车的发明,每个月都好几千个,我这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然社会怎么进步。
另外,地面有水,此装置的刹车制动其实效果更好。
你说的,没有那么快的推进装置这个疑问,其实到是存在的,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之一,不过我相信装置有正面作用的话,相关机械也不是什么难题。
还有,你说的安装了这个装置,每年总会有人因为安装了这个装置而本来不应该死而死的,确实狠可能会发生,但是想想现在满大街的汽车在跑,其实交通死亡的人数,比起200年前,多的不知道多少倍了,人们就不开车了吗?还是一样开,因此,思考这个装置的前景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思维格局,真心话。
另外谢谢你耐心的提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各路工程师,都绞尽脑汁的相让原有的摩擦力6000牛变成7000牛,但是,摩擦力与摩擦面积没有关系这个定 ...

那么增加汽车自重可以吗?答案是收效甚微,
——不是收效甚微,而是毫无效果。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在中学物理课本上,评价制动效能的物理量是制动时的减速度,对于在水平路面行驶的汽车来说,这个减速度等于摩擦系数与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2、真空与地面的吸附力取决于投影面积,本图中,环状的摩擦片内部的面积,对地面的吸附力是每平方厘米1kg,或者是10牛顿,(绝对真空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面积是700平方厘米,即:直径25-30cm,可以产生约7000牛顿的力,
——如果要7000牛顿的制动摩擦力,需要至少10000牛顿的正压力。什么系统能够生成绝对真空或者哪怕是可以认为接近绝对真空的真空?

(我这里懒得细算,无脑喷看到了又要骂我民科了,草!)效果还是狠明显的,真空在拉伸的过程中,会产生比较高的真空度,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拉伸的过程,还没有接触地面的过程,是一直保持密封的,直到接触地面那一刻,才开始起作用。这个真空度,与拉伸速度没关系的。拉伸的过程,最下面的电磁阀没打开以前,一直是密封的。并且,不需要一直保持这个真空度,一直处于俗话说的“放松状态”即可,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拉伸并做功。
——问题在于驱动力如何获得,以及何种速度获得,还有,你的机构要有足够的强度承受你要的绝对真空。

3、这个机构,不是平时替代刹车的装置,是有条件的极端环境下开启的,比如,设定速度在120迈,
——如果碰巧在119迈的时候碰到麻烦只好认倒霉是吗?

四个轮子都抱死
——知道ABS系统吗?AntiBlockSystem,防抱死系统,现代汽车的标配,不允许任何一个轮子抱死的系统。

或者设定刹车踏板下行到某个位置等条件,
——刚学会开车的菜鸟可能在5迈的车速下也会一脚把踏板踩死。

装置才开始工作的。并且这里,我说的极端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装置是破坏性的使用的,可能几年才有可能用到一次而已,
——碰到前面那个菜鸟,可能车轮一动就会启动你的装置。

没人指望在快出人命的那一刻,还在考虑这个装置别损坏了等等想法,至于被破坏,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现在汽车的做工,没有想象的那么差的,
——想象的多差没关系,怕的是相当太好。

何况,这个图只是个原理图,机械设计人员,有的是办法设计的比车轮还结实的,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
——这个自信是谁给的?

4、说真的,如果每个人在紧急情况下,都恰巧有一滩水,那我就败了,任何一个发明装置,都不可能考虑到任何情况,总体算来,能减少死伤一条人命,就算一条,如果每个发明都考虑小概率事件,那就大家都别发明了。而且,能跑120迈(只有这个速度以上才会死人),通常没有那么差劲的路况的,如果真的有人在山路跑120迈,,,,,算他倒霉,社会进步不能因为这小部分人而不前进。
——开车的经验和对国内道路交通管理路数的理解告诉我:大部分山路的限速不会到120迈。

另外,汽车自诞生依赖,就是你说的有史以来,才100多年,
——这个说法史学界,各个国家之间有争论,但是最有机械动力驱动的车子是法国人法国人N.J.居纽(Cugnot)在1769年搞出来的。这么算的话远不止100多年。

我就是100年后想起来的那个有史以来的工程师之一。发明,总要有人去做的,关于汽车的发明,每个月都好几千个,我这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然社会怎么进步。
——据我所知,技术进步的历史上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每月好几千个发明是有的,但真正存活下来,真正发挥想象中的效能的,微乎其微。

另外,地面有水,此装置的刹车制动其实效果更好。
你说的,没有那么快的推进装置这个疑问,其实到是存在的,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之一,不过我相信装置有正面作用的话,相关机械也不是什么难题。
——看来,如果这个装置不能实现的话,不是这个想法从根本上错了,而是当今这个时代,所有的机械工程师都是脑残。

还有,你说的安装了这个装置,每年总会有人因为安装了这个装置而本来不应该死而死的,确实狠可能会发生,但是想想现在满大街的汽车在跑,其实交通死亡的人数,比起200年前,多的不知道多少倍了,人们就不开车了吗?还是一样开,因此,思考这个装置的前景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思维格局,真心话。
另外谢谢你耐心的提问!
——其实我是在劝你多想一想,从物理知识和工程理论出发对你的想法先自我论证一番,对你想象的结构、参数多做些探讨在那出来发表。也不要还没见到不同意见就拿脑残,喷子做挡箭牌。有个老掉牙的故事:两个骗子想让国王光屁股出丑,就先放出话来说:看不见国王新衣的都是傻子。结果国王就真的光着屁股上街游行了。

网友(点评):
本主真逗!

网友E:
地面与摩擦层不漏气我就叫你个爹,还说无脑不要回。你这个机构不经济不实用不可靠不稳定,甚至是不可行全都有了。估计是版主为了活跃论坛气氛请了像你一样的有脑人士来发贴,那我也是上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与摩擦层不漏气我就叫你个爹,还说无脑不要回。你这个机构不经济不实用不可靠不稳定,甚至是不可行全都 ...

没说不漏气,
真空度最高的时刻,也是车速最快的时刻,制动效果也最符合汽车的制动需求,当气体通过间隙逐渐进入伸缩部件内部时,汽车速度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碰撞等损失可以降至最低。
另外,我可不是请来活跃气氛的,我跟论坛老板不认识,不过我慢慢发现这里的人戾气很重,再发几个,不想发了。

网友:
很好,很好,找辆车子,试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其实您这个可以试试的,我就假设您说的所有功能都能实现。在任何路况下都能实现。您试试在车子安装你这个装置的地方加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固定在地面。或者拖个比较重的东西也行。然后您用120迈的速度开你的车,当您的车子被绳子拉着的时候。就是您的装置生效的时候。看看您的车子会不会飞起翻跟头。实际的路况比您想的复杂。现在的刹车系统在急刹时最多平面甩尾滑行,您这个预计得来个人仰车翻。

网友:
还有您说的这里的戾气重,实际上是您的戾气引发了我们的戾气。并不是针对您个人的技术能力和对科学的爱好。只是大家都是镜子。照出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有时候别人的批评并不是对您的否定。就像我前几天发了个帖子。抱怨了一下房价。说自己的努力白费了。然后一个前辈直接叼我,说要我回家用盆子放阳台上然后回床上躺着等着下金雨。我觉得前辈的话虽然不怎么好听,但比所有不痛不痒的安慰都来得有效。您说呢?

网友:
“”摩擦力与摩擦面积没有关系这个定律让他们无奈,从这个原理来看,只能增加对地的吸附力“”
这个摩擦力和摩擦面积没有关系的定律实际上我是认同的,但也有自己的说法。
这个定律实际上是建立在理想的模型下的。怎么说呢?理想的模型时材料足够硬。在相对摩擦时是没有材料的损耗的。若是有材料的损耗在的话我觉得实际的宏观摩擦力和摩擦面积还是有关的。面积越大,损耗材料就越难。所产生的宏观摩擦力就会越大。

网友:
我不说,只当笑话,怕被你说是无脑

网友:
依照实际使用情况,这个可能有点悬;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实现。完成刹车无非就是运动的物体和运行的轨迹发生摩擦,靠摩擦力完成刹车的过程;
况且真空这个点子你也真敢想,是不是要拖一个真空泵啊;
不过有这种想法也说明你用心是思考过;
也已在玩具车上进行试验下,个人感觉漏洞还是有的;

网友:
要产生那么大的吸力,肯定需要很大的力来拉伸这个类似注射器的结构,即使能产生这个力和这个结果,怎么保证这个装置刚好接触且贴合地面,却不会产生顶起汽车的效果?
如果不能解决,那么这个装置就会顶起汽车,抵消了汽车的重力,进而降低了重力作用产生的轮胎与底面的摩擦力?除非这个装置与地面作用于是产生的摩擦力要大于轮胎。
而且,四个轮子制动有助于平衡车辆刹车时的状态,你的这个装置会不会干扰这个状态造成车辆打转?

网友(2017-05-06):
想法不错,你得想法让他变成现实。

网友:
不明白,也不喷。

网友(2023-10-12):
你真会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