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烦心的项目

楼主(2017-03-25):
       对象A:20mm椭圆壁厚1.2mm 铝管,已经弯成"U"形,表面做了烤漆。两边和底部分别长度400mm左右。
       对象B:仿真皮的人造革缝制成一套,长度600mm左右。其弹性很小。
       目前人工完成,把管穿过皮套,要套到管的中部,相当于要转过两个弯。那个难度啊,看见都累,一个人一天几十根。现在客户想做一自动的设备来代替人工,我拿到样板一个礼拜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希望在这里集思广益,看看大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备或者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网友:
配一些照片等大家好理解。

网友A:
楼主上传下图片,这样问题就更清晰了

网友:
看明白了,这比手工缝制方向盘皮套还难

网友B:
正常不应该先穿套再折弯?!折弯再想自动化我表示认怂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直管好穿,弯管难度提高了好多

网友C:
先穿套的话,折弯时肯定会对人造革造成操作,而且也影响折弯的精度,
不知道客户对人造革的缝合有何要求?是否可以采用带一定弹性的线来缝合?

网友:
皮革套在四氟管上,四氟管套进铝管,再抽了四氟管,先买个管子回来手工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有考虑过,但套和管配合很紧实,中间根本容不了东西,还有抽出来时转弯处阻力太大

网友D:
找一种有弹性的缝制线就解决了哈

网友(点评):
那缝制线有弹性,是不是达不到紧实的效果

网友:
真有难度呀

网友:
先穿后弯担心精度和对皮革有影响的话,可以加个过渡。
先按尺寸折弯,但是别折到位,需要找个合适的角度,方便穿皮革,穿完后再完全折到位,第二次折的时候不需要太高的折弯精度了,动作也小,能尽可能避免对皮革的损伤。
另外,感觉如果穿的同时如果能向皮革和铝管之间通入高压空气,是不是能减小皮革与铝管的摩擦力?纯属猜测

网友(点评):
吹气的办法不错,客户另一款产品用的机制泡沫管,无缝的那种就是用吹气的办法。但这款不管用了,缝制口漏气的。

网友:
我也认为直管比弯管好穿,可以想想办法解决皮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下图片,这样问题就更清晰了

今天我拍照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不应该先穿套再折弯?!折弯再想自动化我表示认怂

问题是产品要弯的,不可能穿了再弯,那样会破坏皮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穿套的话,折弯时肯定会对人造革造成操作,而且也影响折弯的精度,
不知道客户对人造革的缝合有何要求? ...

套上去后要很紧实,在管上面不打转

楼主:
吹气的办法不错,客户另一款产品用的机制泡沫管,无缝的那种就是用吹气的办法。但这款不管用了,缝制口漏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找一种有弹性的缝制线就解决了哈

要它没弹性,这事就简单了,缝好套到位后,用温度把弹性去除,这可是专利产品了哈

网友(点评):
补充:凡是弹性的尼龙全品系列,都可以很好地“加温--冷却”达到固化。

网友:
没有图片。。给个图片出来,大家还能集思广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它没弹性,这事就简单了,缝好套到位后,用温度把弹性去除,这可是专利产品了哈

这说的很像热缩套管啊

网友(点评):
原理一样,那是对整个套了,我只是按楼主的要求,对缝制的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