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喷淋机构的朋友吗?

楼主(2017-03-25):
公司想做个喷淋实验室,给配电柜做实验用。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吗? 喷头固定在横梁上,想使喷头在一定角度内摆动,请问如何实现呢。谢谢各位给予建议。

网友A:
可调节喷嘴,雾状出水!可以焊接在水管上,可以手动调节角度!要自动调节只能能在加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节喷嘴,雾状出水!可以焊接在水管上,可以手动调节角度!要自动调节只能能在加机构了!

我需要喷头自动来回摆动,目的是喷到整个面。手动肯定不行的。谢谢啊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草地上的喷嘴,无需动力,自动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节喷嘴,雾状出水!可以焊接在水管上,可以手动调节角度!要自动调节只能能在加机构了!

这种手动的头叫什么东西,能买到吗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手动的头叫什么东西,能买到吗

万向喷嘴,淘宝上大把!

网友B:
我公司有生产这种旋转喷淋头!利用水压自动旋转喷射的

网友C:
给客户做的喷雾方案,配机器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做的喷雾方案,配机器人的

这个太高端了吧。 我们估计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生产这种旋转喷淋头!利用水压自动旋转喷射的

留个联系方式吧。 加我一下。我的qq1825666196。

网友:
这个帖子让我涨见识了,不错不错

网友:
淘宝买些塑料的那种喷嘴,加几组电磁阀控制

网友C:
把喷嘴固定的杆子两端加轴承可以转动,加个旋转气缸或者小马达驱动,再加行程开关或限位块限制你要的位置

网友D:
电气箱喷淋,用不锈钢圆筒弯180度弧形,安装喷头嘴,可转18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喷嘴固定的杆子两端加轴承可以转动,加个旋转气缸或者小马达驱动,再加行程开关或限位块限制你要的位置

您的方法我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摆动角度,能具体讲讲吗,不知道电机如何带动轴在一定角度摆动,还有室内环境淋雨潮湿,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点评):
用步进电机,防护等级选高一些,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要实现喷头往复移动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一个喷淋臂,开口不对称,通过水压实现自动旋转喷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我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摆动角度,能具体讲讲吗,不知道电机如何带动轴在一定角度摆动, ...

马达放在喷淋室外面,用编码器或行程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放在喷淋室外面,用编码器或行程开关控制

放外面的话轴要很长的啊。 从喷淋房墙面穿过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气箱喷淋,用不锈钢圆筒弯180度弧形,安装喷头嘴,可转180度,即可~~~~~~

不做这种样式的。太占空间了。

网友:
找找Alfa Laval的洗球,可能有你需要的,并且他们会帮你计算设计保证你喷到需要喷的地方

网友:
摆动的话就直接买喷嘴呗,想整体摆单个摆都可以

网友(2017-05-13):
像这个喷嘴的生产厂商他们都能提供相对完善的方案,而且能提供相应的产品选型,可以问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