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线导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3-25):
各位老师:
       大家中午好!这是我本月第二次求助。上一次问问题没有表达清楚,甚是抱歉!这一次是关于圆弧导轨的驱动问题!
轨道是一段圆弧轨道与直轨道拼接在一起,形成不封闭的L型。导轨上安装一个滑块,滑块沿着这个L导轨运动,速度与负载都非常小可以不考虑,这整个机构都是用在真空、强磁场、强电场里面,所以驱动电机必须放在箱体外面。目前有老师建议用滑轮组驱动,就是用纤维丝与滑块固定电机带动丝动,然后丝拉着滑块运动。请问论坛的大牛,这个精度能满足要求吗?要求重复定位精度0.1mm,这个机构我怎么才能知道滑块实时的位置????求救大牛啊,感激不尽!!!!!

楼主:
@老鹰 @害怕伏枥 @WUHANLIST @憨老马 @模具小侠 各位老师,能否给晚辈指点一二???

网友:
在真空、强磁场、强电场,这种环境里。没有经验可以分享。建议只能按摸索实验,在跑动中调整步伐。

网友:
这种环境玩过的人很少 成功后分享一下

网友:
这属于是航天级的了,社区里玩过的应该不多吧。还是按常规套路来设计,选件上用高些的配置吧,没有什么经验能帮上楼主的

网友:
方案设计似乎有问题
为什么不试着用液压驱动?液压源可以用软管送进去。

网友(点评):
最好用电气把,液压可能会有泄漏的

网友:
静待社区元老级的指教,共同学习了!

网友:
还真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应该学会用图纸和说明来表达你的问题
毕竟不是通用情况,不明白问题的话下如何帮助你呢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判断!滑轮组驱动后的初速度?定位的确定倒是有很多方法!其他的无从说起了!

网友:
可以用拉线距离传感器。

网友:
咋不用圆弧交叉滚柱导轨,P级精度能到1丝

网友:
玩的太大,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