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序号和明细表零件代号问题?

楼主(2017-03-25):
新手求助,如何使solideworks工程图零件序号和明细表零件代号按顺序排列并保持一致??像图片中一样,谢谢!!

网友:
序号与代号,本身就没有任何关系,序号只表示那一行在整个明细表位置,是第一行,还是第二行,谁规定零件必须位于明细表第几行吗,没有。
代号表示的是零件的代号,零件代号是为了表示零件本身在装配体中的地位有关,越是核心的,代号靠前,越是次要的,代号靠后,这样其它人不用看零件图就知道这个零件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在装配体模式下调整的位置(注意哦,是末尾带有<1>后缀的零件),保存之后再打开工程图有惊喜哦

网友:
标注序号的时候按照零件的代号顺序标注。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手动拖动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2018-12-06):
笨办法,先生成明细表,在表内调整好零件的位置,最后手动拉标号,才能有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