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制图软件可以把机械组装然后转动轨迹呈现

楼主(2017-03-25):
什么制图软件可以把机械组装然后转动轨迹呈现

网友:
SolidWorks就行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是初学者,有这个软件的制图截图吗?

网友(点评):
我网上查到了效果

网友:
现在能做3D模形的软件应该都可以。如果要出效果还得借助动画软件

网友:
可以存成gif或者avi,初学就自己去了解下吧

网友:
用SolidWorks做这方面工作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