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7-03-25):
我一产品直径4长度30,材料GCR15轴承钢,要求硬度60—65hrc。 现用原材料4.12磨到4.06(之所以粗磨是因为有小部车削工艺)然后热处理后再精磨到成品尺寸。现做成品后表面硬度只有54度。打电话问热处理厂答复是他们当时检测的也就是没精磨前是63度,可能是我把硬度层磨掉了。然后请教另一热处理厂,说是原材料直径余量没放够,需要放到4.15到4.2的尺寸去热处理,然后磨到4毫米直径硬度才是最高的。我现在有几个郁闷问题特来发帖请教各位大师:
第一    直径4.06磨到4是否会影响表面硬度  第二  4.06磨到4不影响硬度那是不是热处理厂测量或者热处理错误。第三   GCR15材料第一次热处理硬度不够是否可以返工,返工对产品质量有没有影响。第四  是否真的像另一家热处理厂说的那样4.2左右磨到4硬度才是最高的。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在线等,急求回复

网友A:
你自己的问题!没交待清楚,硬层被磨掉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淬火层深度也要看实际的淬火工艺的,楼主还是在跟热处理厂详细沟通一下,楼主只需给出你想要结果,其他的交给热处理厂去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问题!没交待清楚,硬层被磨掉了

我们这边做轴一般都知道要精磨,也给了图纸,再说热处理后不再加工的情况也很少吧,况且单边只磨掉0.03,厚度层只有0.03么

网友(点评):
你清楚对方的工艺方式吗?等你了解后就明白了吧

楼主:
继续等大家意见

网友:
从热处理出厂有检测报告吗,还有留样吗?

网友:
应该是硬磨层磨掉了,提前和热处理厂家的人确认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网友:
你们做热处理没有硬化层深度要求吗

网友:
第一点,淬透深度即使没要求,也不可能只有0.03mm
表面氧化层都多厚了,热处理供应商产品是不合格的

第二点,你精磨余量只留0.03mm,明显是不对的
像你这活单边至少留量0.25-0.4mm

网友(点评):
第一 确定是热处理硬度不够,另找热处理厂解决问题。 第二 微型轴精磨一般单边0.03算合适的了,如果0.4工厂直接关门。

网友(点评):
呵呵,楼主你知道氧化皮有多厚吗?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氧化皮多厚,但是事实中得出,直径4.06热处理后磨到4能磨出且不见氧化层不见有外表缺陷。

楼主:
问题也解决,同样材料同样工艺,换热处理厂解决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2017-05-22):
真空热处理比一般热处理硬度要高点

网友(2017-09-13):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说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