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向阀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3-25):
         在这个原理图中,二位四通阀前面的单向阀是什么作用,难道是憋起一定的压力来供换向阀用吗

网友A:
单向阀为储能器先导时保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为储能器先导时保压用

蓄能器在这里是保压作用吗

网友:
有两个作用
1,为蓄能器提供保压作用
2.保护泵,防止液压进入液压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能器在这里是保压作用吗

看样子不像,更像是作备用液压源,压力由那个溢流阀控制。

网友:
上下设置了两个溢流阀A和B,B在单向阀下面直接连接泵出口。

油缸运动到头之后,泵继续打油给蓄能器加压。达到A阀压力设定后,切换两通换向阀,B阀先导回T,B阀压力归零系统卸荷,单向阀阻止蓄能器及油缸油液回流。

网友(点评):
溢流阀B+两通换向阀充当了一个电接触压力表的功能,在工程机械中这种设施是不是常用?这种两通阀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工程机械的蓄能器以吸收冲击为多,推测这个系统是工业设备使用的。这种两通阀有些螺纹插装阀可选,或者外控溢流阀(顺序阀)也可以。

网友:
1、系统压力大于溢流阀开启压力,溢流阀卸荷时防止系统中压力油卸荷,系统压力可以依靠蓄能器短暂供油。
2、液压泵停止工作时,防止系统中带压油液倒灌,保护泵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