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震动和异响求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7-03-25):
生产PE管材挤出机的设备,正常运行时输出轴转速在25转时就震动异常的大;不喂料空载运行时输出轴在80转,轻微震动。减速箱内能听到明显的铛铛的声音,很规律。现在箱体下线解体,检查后,没有发现轴承、齿、齿啮合等方面的问题。请高人给看看什么毛病。

网友:
异响是连续性的还是间断性的?如果是间断性的,找找它的频率和减速机出轴转速间的关系,就可以判断故障的位置了

网友:
可能是轴承保持架破碎,滚珠不均匀.

网友:
有规律,很可能是磨齿定位有偏心,用红丹粉测吧

楼主:
如果轴向传动会不会引起规律的声响????在清洗中发现在最大齿轮右侧轴承后有一个0.3mm的调整垫圈断裂成两半。

网友A:
电工查看一下电机或者电路控制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嗯!看看电源是否缺相或是电压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轴向传动会不会引起规律的声响????在清洗中发现在最大齿轮右侧轴承后有一个0.3mm的调整垫圈断裂成 ...

经验来说,调整垫片磨损或裂了,一般轴承问题很严重了,拆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查看一下电机或者电路控制有无问题。

已实测过,可以排除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来说,调整垫片磨损或裂了,一般轴承问题很严重了,拆了检查一下吧。

整体拆装了一遍,下午刚试车,已无声响,引起故障点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