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情况下减速机的速比范围应该选择多少

楼主(2017-03-25):
参与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知道在选择混凝土搅拌闭式系统时候应该先选择减速机,想问一下,在选择减速机时候,如果我打算选择摆线马达,减速机速比范围多少,如果选择柱塞马达,减速机速比范围多少

网友:
在不使用软控的情况下,二者相比,摆线针笼减速器适用于较大比速。

网友:
看搅拌罐的容积。基本按一个立方6000牛米估计。

楼主:
好像是选择摆线马达跟柱塞马达的时候,对应的减速机都有个速比范围,现在想知道对应的速比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