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种齿轮使用轴承的名称

楼主(2017-03-25):
以前拆过国外的一种减速机,行星轮与销轴之间是安装的这种轴承,有哪位知道这种轴承的名称吗?谢谢。

网友A:
双列圆柱辊子,或双列辊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列圆柱辊子,或双列辊针.

双排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

网友:
滚针轴承,外套由齿轮内孔部位替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排圆柱滚子轴承

成套使用的,中间像是供油环。

网友:
由两个单列圆柱滚子轴承组合而成

网友(点评):
还有关键一点,还没有说!

网友:
无外圈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LZ的模型是什么格式的?照片除外。

网友:
这种轴承外圈都是把行星轮内孔留给轴承公司配对加工

网友:
是两个滚道互为偏心,内孔同心的两个轴承地同体—这么费劲的描述

网友(点评):
如果该模型是SW做的直接可以看到偏心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