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马达的泄油口

楼主(2017-03-26):
想问一下,什么样的马达需要内卸油口,什么样的马达需要外泄油口,单向马达泄油油路如何啊

网友:
液压马达有三口:进油口,回油口,泄漏回油口。
因为油压件不可避免的由内泄漏,回油油路也不可避免的有一点油压,泄漏回收油不许有压力,所以要专门回收通道。

网友A:
液压马达一般有三个有口,进油口 出油口 和泄油口

网友:
以摆线马达举例,假如回油背压没有超过标定值那么泄油口可以不用接,但是假如有背压很大如马达串联的工况,那么第一个马达泄油口最好接上。实际也有不接的寿命也并没有降低,这个跟跟工况和马达型号以及系统匹配都有一定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一般有三个有口,进油口 出油口 和泄油口

你确定吗?那两个油口和四个油口的是什么,五个油口的呢?

网友:
液压马达是否有专接泄油口,与自身工作条件有关,有的马达要靠泄油冷却磨擦副,需要及时排走,就要装泄油管,但有的马达不希望装泄油管,就会选用高压油封,让泄油走回油。多说一句,马达有三口的几位,见过液压马达吗?为了方便泄油口往往不只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泄油口都不奇怪,有的马达有冲洗,有的马达是变量马达还有控制油路,都远不止三个油口,而且变量马达也不是特殊马达,很普遍。

网友:
有个别马达甚至会专门设置一个高点放气口。

总体上,泄油口就是把内泄露引出马达壳体,以防止马达轴封损坏。

不接泄油口或者不设泄油口的马达也有,需要轴封做处理,能耐受高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吗?那两个油口和四个油口的是什么,五个油口的呢?

至少我们现在在用这样的液压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们现在在用这样的液压马达

马达有好多种,简单靠油口数量区别马达太草率了,选一款马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把马达的样本重头到尾读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