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26):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此为某种机构外壳,尺寸公差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没标注。工艺的安排没有提前设计好的话会走很多弯路,影响工期,这个零件在加工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不过最后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任务

难点:1,材料是QT600,内孔两个根部,不要求清根但是有刀尖半径要求,所以只能选择0.2刀尖半径的刀具,而且内孔两个关键尺寸要求粗糙度达到0.4,很困难的,我们也是勉勉强强0.4左右
           2,两个内孔的同轴度要求较高,而且零件算是有点薄吧,三爪很容易夹持变形,所以一定要选用扇形卡爪,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是买全包围的卡爪,这点很重要,卡爪与工件表面的力分配不均匀的话,会夹扁的,影响两个孔的圆度,圆度不好的话,那同轴度可以不用检测,肯定超差
           3,根据工件的形位公差要求,做出合理的工艺安排
检测设备:三座标
毛肧:已进行半精加工

紫色:待加工面
红色:夹持表面
黄色:卡爪
工艺安排有不妥之处,大家可以多多指出,共同学习

一序零件图,图纸角度,分别又放大了一些

一序加工图
刀片是硬质合金,刀半0.2,刀体是整体硬质合金,带内冷的

二序零件图

放大图

二序加工图

扇形卡爪

卡爪缝隙控制在1mm左右,越小越好
卡爪内圆尺寸尽量与工件外圆吻合,士0.01mm以内

网友A:
0.004

网友A:
同轴度0.004,这个能做出来不得了,即使一次装夹也有难度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数控都不一定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0.004,这个能做出来不得了,即使一次装夹也有难度

机床的精度高点,基本上是极限了

网友(点评):
距离不是很长,要是长的话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数控都不一定好做

就是数控机床加工的,这种工件批量生产,普通机床是做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4

我要是说同轴度最好时有0.003mm,你信不?

网友(点评):
0.004 距离短点 普通车床 都可以

网友C:
薄壁圆盘结构加工难点就在同轴度的控制上,同轴度控制重点在于夹具的设计和选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壁圆盘结构加工难点就在同轴度的控制上,同轴度控制重点在于夹具的设计和选择上。

社区里边有懂行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啊,感谢分享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此类零件,能做的就是装夹合理、尽可能一刀下,刀具合理、还要考虑应力变形、缩口,剩下的,就交给机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此类零件,能做的就是装夹合理、尽可能一刀下,刀具合理、还要考虑应力变形、缩口,剩下的, ...

带同轴度的工件加工面尽量一刀过,掉过头再加工,就没办法保证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是说同轴度最好时有0.003mm,你信不?

你这个个距离短,这是一个利好的情况,但是铸铁件,又是薄壁,圆度能做到2微米,也是有难度的,整体来说持怀疑态度,但是你们又做出来了,上次200长度,用三坐标同轴度7微米,这次50长度,等比例的话是2微米,然后还有2微米圆度误差,有可能,但是肯定有超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个距离短,这是一个利好的情况,但是铸铁件,又是薄壁,圆度能做到2微米,也是有难度的,整体来说 ...

如果不是薄壁件的话,圆度可以达到0.001mm,加工多少件都一样,很稳定。是有一小部分超差的,不是特别的稳定,因为使用的扇形卡爪,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所以推荐客户使用全包围的卡爪

网友(点评):
0.001的圆度, 感觉有点强了, 正常的普通磨床也得0.003的圆度吧?

网友E:
真想看看你们的机床和夹具,还有车间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想看看你们的机床和夹具,还有车间环境

机床不错,夹具进口的,车间环境还可以吧

网友E:
还有几个疑问,你们的车间是在地下室的吗?做这样的高精度的零件需要考虑环境的影响吗?鄙人加工小白,问这样的问题没别的意思,只是想了解多一些,还望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几个疑问,你们的车间是在地下室的吗?做这样的高精度的零件需要考虑环境的影响吗?鄙人加工小白,问这 ...

不是恒温车间,机床最好预热一段时间,等精度稳定了之后就可以做这些工作了

网友F:
请问为什么尺寸公差那么大,而同轴度要求那么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为什么尺寸公差那么大,而同轴度要求那么高呢?

内孔两个有同轴度要求的面是工作面

网友:
零件用米思米的比较好,很方便

网友A:
如果是铸剑,这个圆度好像日本的做不到,你们应该不是dmg吧,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行

网友G:
微米级别的同轴度,哪里能做的啊推荐下

网友H:
这个同轴度精度,不好控制。要想办法。

网友I:
受教了!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教了!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帖子;

共同交流学习,以后会陆续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铸剑,这个圆度好像日本的做不到,你们应该不是dmg吧,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行

竞标时经常能见到dmg,同属于高端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同轴度精度,不好控制。要想办法。

很难,其实这个零件玩的是夹具和机床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够专业,学习

共同学习

网友:
我应该猜到你啥公司的,

网友:
index 不可能,如果规模不小,只可能一家,你在太仓还是常州啊,和你们西安销售打过交道,外资企业在国内普遍比较转,技术能力严重依靠老外,还和勇克接触过,特转,相对说日本还比较靠谱,但是工技术能力确实不如德国。目前开始了交钥匙国产化,能力堪忧,这方面德国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微米级别的同轴度,哪里能做的啊推荐下

轴类零件掉头加工,我们用磨床做过3微米的

网友:
确实是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米级别的同轴度,哪里能做的啊推荐下

可以啊,我们就可以做到。
微米级的同轴度,主要玩的是机床和夹具

网友:
扇形卡爪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