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恶劣的环境中,采用什么方式,能够使螺钉连接可靠?

楼主(2017-03-26):
最近想设计一款小型设备,要放在飞行器上跟着一起上天。以往内部零件都是直接用螺钉连接,但是上天的话,一来有振动,二来设备小,小螺钉连接不太可靠。因此想请教一下,用什么连接方式比较可靠?能保证在上天时,螺钉不会脱落?

网友A:
跟飞机一样,铆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飞机一样,铆接啊

壁厚小的件可以这样。但是有很大壁厚的件,以往都是用螺钉连接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不是有不会松动的螺母吗,这个不行?或者你在网上搜黑匣子,看它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C:
昨天看了Nord-lock的防松视频,我觉得可以参考他们的设计

网友:
航空结构自锁螺母用的多GB1337,配合厌氧胶。拧紧后做标记。
电气系统也有用开口销、锁丝。。。。
记得不要用弹簧垫片

网友D:
楼主有看过上天得飞机制造工艺吗,都是铝合金材质,全部采用得压铆联接方式

网友E:
天上的飞机确实使用的压铆工艺的,没有螺丝,楼主可以参考的,楼主实在是想使用螺纹的话,可以加点防松动剂什么的,起到防松作用

网友F:
高频振动环境下,弹垫啥的依然会失效的,这时候一般采用螺纹胶
外企一般用乐泰胶,我看过歼八的发动机进气口,写着“通道内所有螺栓使用乙醇胶”
说明在这种环境下,用胶是最普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了Nord-lock的防松视频,我觉得可以参考他们的设计

谢谢回复,我刚看了,可以考虑这种防松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不会松动的螺母吗,这个不行?或者你在网上搜黑匣子,看它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设备挺多大壁厚零件的,大多数情况下不用螺栓,用螺钉的情况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看过上天得飞机制造工艺吗,都是铝合金材质,全部采用得压铆联接方式

谢谢回复。铝合金的板子之间可以用压铆连接,可是我的设备中还有轴和铸件,所以压铆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上的飞机确实使用的压铆工艺的,没有螺丝,楼主可以参考的,楼主实在是想使用螺纹的话,可以加点防松动剂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振动环境下,弹垫啥的依然会失效的,这时候一般采用螺纹胶
外企一般用乐泰胶,我看过歼八的发动机进气 ...

好的,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回复。压铆连接一般都是适用于不厚的两和零件之间的连接吧?由于我的设备中存在许多大壁厚的件,因此采用压铆连接可能不太合适?我会考虑采用防松垫圈和加防松胶的方式

网友:
防松螺母。之间用过施必牢

网友(2017-09-05):
我喜欢看论坛了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网友(2018-07-17):
可以参考下国产的唐氏螺纹放松

网友:
以前接触过航空机载电子设备机箱,对于铝合金内螺纹牙容易滑丝,可以试着用ST螺纹孔。防松很多用胶粘,不是普通机械绿色防松胶。

网友:
焊接啊,不考虑恢复的话

网友:
用NORD-LOCK吧,我们用了很多

网友(2019-12-02):
我用过沈飞的铆钉 都是特制的

网友(2020-12-30):
1,铆接代替螺纹联接;9 Q0 }" ?4 j" }6 X$ J
2,采用防松螺母方式

网友(2021-05-05):
螺钉打上保险丝走起

网友(2022-03-25):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3-02-26):
在米思米上买防松螺母,对,就是号称高铁上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