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锈钢桶管,外部有波纹在哪里找?

楼主(2017-03-26):
这种不锈钢桶管 外部有波纹 在哪里找?

网友:
制桶公司有这一步吧,将原料板卷成筒,在压出波纹,增加强度

网友:
这种不锈钢桶网上一搜一大把的

楼主:
那请教 这种不锈钢波纹管 都是什么厂用模具制作出来的啊?
制罐厂也是让外面的厂 制作的吧。这种制作的厂叫啥名字呢?

网友:
在哪里找?
上二处找:淘宝商家和百度图片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制罐厂也是让外面的厂 制作的吧。这种制作的厂叫啥名字呢?我也好搜搜。
因为尺寸形状方面有些要求。想要直接与制罐厂的相关外协联系,他们的模具多,选择多,从而选用现成制作出来的。

楼主:
淘宝商家和百度图片 都做过了,包括水箱厂都需要这种工艺。
可是没有找到直接的 相关外协单位。

楼主:
目前仅仅只是想尝试 试用一下 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