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浆车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7-03-26):
这是个喷浆车的局部截图,想问一下这里的润滑柱塞泵与S摆管缸是何作用,此处的截止阀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
润滑柱塞泵是驱动自润滑系统的驱动力,s管摆动缸是为了将s管进口端始终对准主柱塞缸的高压端的,s管是连接的出口始终要连接高压,你这个原理图没有主主柱塞缸的部分,他们是配合着用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两个机构都是往复运动,可以参考混凝土泵(拖泵、泵车)等设备的分解说明,拖泵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