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文件咨询

楼主(2017-03-26):
一个三维模型的step文件,每个ADVANCED_FACE行,后面都有一个名字,这是软件自己规定的吗?我自己建的模型里面,ADVANCED_FACE后面都是统一的‘NONE’,但从网上下的step文件里面后面是‘FACE1,FACE2...’。求大神解释一下!。(附件里1.step是我自己建的,2.step是从网上下的。)

step文件

网友:
凡是文件后面都有个格式如.step

网友:
你真厉害,什么软件打开中间格式stp竟然能看到ADVANCED_FACE行,求助的不说自己用什么软件,作什么用,也是奇葩。

楼主:
也许是我说的不够清楚,任意三维软件都能生成step文件,然后用记事本打开,查看里面的内容,里面会有许多ADVANCED_FACE行,而对于每个ADVANCED_FACE行,后面都有一个名字,列如文件1:#77 = ADVANCED_FACE ( 'NONE', ( #326 ), #260, .T. ) ;,文件2:#72 = ADVANCED_FACE ( 'FACE7', ( #1566 ), #1528, .T. ) ;这是软件自己规定的吗?为什么我自己建的模型里面,ADVANCED_FACE后面都是统一的‘NONE’(列如文件1),但从网上下的step文件里面后面是‘FACE1,FACE2...’(列如文件2)。后面的'NONE'或'FACEXXX'这些是软件自己生成的还是认为规定的。求大神解释一下!

step文件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使用三维软件去打开stp文件做自己的工作,平白无故用记事本,图什么呢。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建的模型step文件中,ADVANCED_FACE行第一个字符串都是‘NONE’,而网上下的step文件中ADVANCED_FACE行第一个字符串是‘FACE1','FACE2'....为什么我的是'NONE',别人的是'FACEX',后面这个是软件自动生成的还是人为设置的。知道的还烦请你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使用stp文件都是用三维软件打开的,都是为了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你不使用三维软件而使用记事本,不直接卞你自己目的,却在那兜圈子,那就你就自娱自乐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建的模型step文件中,ADVANCED_FACE行第一个字符串都是‘NONE’,而网上下的step文 ...

因为编程需要对step文件操作,如果按自己建的模型,ADVANCED_FACE行第一个字符串都是统一的‘NONE‘就比较好办了,可是网上的step文件后面是FACE1,FACE2,....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