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26):
以下是数控加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故障,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直接找到问题点的话,还是应该使用“排除法”比较可靠。
这些故障和检测方法是经过测试的,比较靠谱,大家在工作时遇到问题也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

1、工件尺寸准确,表面光洁度差

  故障原因:刀具刀尖受损,不锋利;机床产生共振,放置不平稳;机床有爬行现象;加工工艺不好。

  解决方案:刀具磨损或受损后不锋利,则重新磨刀或选择更好的刀具重新对刀;机床产生共振或放置不平稳,调整水平,打下基础,固定平稳;机械产生爬行的原因为拖板导轨磨损厉害,丝杠滚珠磨损或松动,机床应注意保养,上下班之后应清扫铁丝,并及时加润滑油,以减少摩擦;选择适合工件加工的冷却液,在能达到其他工序加工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较高的主轴转速。

  2、工件产生锥度大小头现象

  故障原因:机床放置的水平没调整好,一高一低,产生放置不平稳;车削长轴时,贡献材料比较硬,刀具吃刀比较深,造成让刀现象;尾座顶针与主轴不同心。

  解决方案:使用水平仪调整机床的水平度,打下扎实的地基,把机床固定好提高其韧性;选择合理的工艺和适当的切削进给量避免刀具受力让刀;调整尾座。

  3、驱动器相位灯正常,而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时大时小

  故障原因:机床拖板长期高速运行,导致丝杆和轴承磨损;刀架的重复定位精度在长期使用中产生偏差;拖板每次都能准确回到加工起点,但加工工件尺寸仍然变化。此种现象一般由主轴引起,主轴的高速转动使轴承磨损严重,导致加工尺寸变化。

  解决方案:用百分表靠在刀架底部,同时通过系统编辑一个固定循环程序,检查拖板的重复定位精度,调整丝杆间隙,更换轴承;用百分表检查刀架的重复定位精度,调整机械或更换刀架;用百分表检测加工工件后是否准确回到程序起点,若可以,则检修主轴,更换轴承。

  4、工件尺寸与实际尺寸相差几毫米,或某一轴向有很大变化

  故障原因:快速定位的速度太快,驱动和电机反应不过来;在长期摩擦损耗后机械的拖板丝杆和轴承过紧卡死;刀架换刀后太松,锁不紧;编辑的程序错误,头、尾没有呼应或没取消刀补就结束了;系统的电子齿轮比或步距角设置错误。

  解决方案:快速定位速度太快,则适当调整GO的速度,切削加减速度和时间使驱动器和电机在额定的运行频率下正常工作;在出现机床磨损后产生拖板、丝杆鹤轴承过紧卡死,则必须重新调整修复;刀架换刀后太松则检查刀架反转时间是否满足,检查刀架内部的涡轮蜗杆是否磨损,间隙是否太大,安装是否过松等;如果是程序原因造成的,则必须修改程序,按照工件图纸要求改进,选择合理的加工工艺,按照说明书的指令要求编写正确的程序;若发现尺寸偏差太大则检查系统参数是否设置合理,特别是电子齿轮和步距角等参数是否被破坏,出现此现象可通过打百分表来测量。

  5、加工圆弧效果不理想,尺寸不到位

  故障原因:振动频率的重叠导致共振;加工工艺;参数设置不合理,进给速度过大,使圆弧加工失步;丝杆间隙大引起的松动或丝杆过紧引起的失步;同步带磨损。

  解决方案:找出产生共振的部件,改变其频率,避免共振;考虑工件材料的加工工艺,合理编制程序;对于步进电机,加工速率F不可设置过大;机床是否安装牢固,放置平稳,拖板是否磨损后过紧,间隙增大或刀架松动等;更换同步带。

  6、批量生产中,偶尔出现工件超差

  故障原因:必须认真检查工装夹具,且考虑到操作者的操作方法,及装夹的可靠性,由于装夹引起的尺寸变化,必须改善工装使工人尽量避免人为疏忽作出误判现象;数控系统可能受到外界电源的波动或受到干扰后自动产生干扰脉冲,传给驱动致使驱动接受多余的脉冲驱动电机夺走或少走现象,

  解决方案:了解掌握其规律,尽量采用一些抗干扰的措施,如:强电场干扰的强电电缆与弱电信号的信号线隔离,加入抗干扰的吸收电容和采用屏蔽线隔离,另外,检查地线是否连接牢固,接地触点最近,采取一切抗干扰措施避免系统受干扰。

  7、工件某一道工序加工有变化,其它各道工序尺寸准确

  故障原因:该程序段程序的参数是否合理,是否在预定的轨迹内,编程格式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

  解决方案:螺纹程序段时出现乱牙,螺距不对,则马上联想到加工螺纹的外围配置(编码器)和该功能的客观因素。

  8、工件的每道工序都有递增或递减的现象

  故障原因:程序编写错误;系统参数设置不合理;配置设置不当;机械传动部件有规律周期性的变化故障

  解决方案:检查程序使用的指令是否按说明书规定的要求轨迹执行,可以通过打百分表来判断,把百分表定位在程序的起点让程序结束后拖板是否回到起点位置,再重复执行即便观察其结果,掌握其规律;检查系统参数是否设置合理或被认为改动;有关的机床配置在连接计算耦合参数上单计算是否符合要求,脉冲当量是否准确;检查机床传动部分有没有损坏,齿轮耦合是否均匀,检查是否存在周期性,规律性故障现象,若有则检查其关键部分并给予排除。

  9、故障原因:系统参数设置不合理;工作电压不稳定;系统受外部干扰,导致系统失步;已加电容,但系统与驱动器之间的阻抗不匹配,导致有用信号丢失;系统与驱动器之间信号传输不正常;系统损坏或内部故障。

  解决方案:速度,加速时间是否过大,主轴转速,切削速度是否合理,是否操作者的参数修改导致系统性能改变;加装稳压设备;接地线并确定已可靠连接,在驱动器脉冲输出触点处加抗干扰吸收电容;选择适当的电容型号;检查系统与驱动器之间的信号连接线是否带屏蔽,连接是否可靠,检查系统脉冲发生信号是否丢失或增加;送厂维修或更换主板。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常见问题的解决方式!

点个赞!

网友B:
总结的很好。其实工件加工尺寸不稳定有时总觉得是床子的原因,其实一般刀具的原因较大,比如刀没装紧,刀中心高度没调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很好。其实工件加工尺寸不稳定有时总觉得是床子的原因,其实一般刀具的原因较大,比如刀没装紧,刀中 ...

赞成你的说法,遇到这种情况,只能一步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常见问题的解决方式!

点个赞!

一般的小问题,可以拿出来参考一下,也许会有一些启发的

网友:
给个最近很火的世林赞 收藏了~

网友C:
主轴实际转速高编程转速4倍。是什么原因。。什么参数不对

  给个S20  能跑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实际转速高编程转速4倍。是什么原因。。什么参数不对

  给个S20  能跑到80

应该是某个增加了某个指令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辛苦了

收藏一下吧,以后可能会用的上

网友E(2018-03-16):
就需要这样总结出来的心得,赞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需要这样总结出来的心得,赞赞赞!!

没有什么心得,就是遇到的多了,随手记下来

网友F:
不错,有实际操作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有实际操作意义

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G:
说的好,给个赞。关键还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好,给个赞。关键还是经验

错误就是经验,经历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