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ar P220.50钣金测量仪

楼主(2017-03-26):
最近公司为了提高产品的交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检验时间,租借了一台新的检测设备--Planar P220.50钣金测量仪,见下面照片。

Planar 采用了全新的光学测量原理,配合专门开发的测量软件, Planar 可以在 30 秒内完成全部测量工作并根据需要生成并打印测量报告。测量精度达到±0.01mm,完全满足钣金零件的精度要求。Planar 操作非常简单,以至于任何加工机床(数控冲床、激光切割机等)的操作人员均可操作 Planar 测量系统-所有操作基本都是自动完成,其一键测量功能使操作者只需点击一次鼠标就可完成全部测量并输出测量报告。 英视公司致力于提高钣金制造商的竞争力!

可以直接将下料的展开图保存在测量仪的电脑上,与测量仪采集到的钣金数据比对测量结果,给出测量报告。

网友A:
这种只能测平面吗,钣金折弯角度是否可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能测平面吗,钣金折弯角度是否可以检测?

只能平面

网友B:
有问题请教下LZ,你们工厂有没有钣金件毛刺控制的相关数据,0.8的镀锌板,使用间隙0.2的数控冲模,适合放多少的公差(产品打斜边,高度差5mm,长度有1800mm,接刀处毛刺较明显),问了amada公司他们说没注意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请教下LZ,你们工厂有没有钣金件毛刺控制的相关数据,0.8的镀锌板,使用间隙0.2的数控冲模,适合放多 ...

这个看客户要求吧,一般的客户没有特殊要求的,模具接刀的位置是不打磨的,只打磨留有微连接的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请教下LZ,你们工厂有没有钣金件毛刺控制的相关数据,0.8的镀锌板,使用间隙0.2的数控冲模,适合放多 ...

0.8的板材用0.2的间隙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