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方怎么下料拼(焊)接

楼主(2017-03-27):
图片常见的一种钣金件过渡连接体。从强度、工艺、经济等多方面综合角度考虑,怎样下料拼(焊)接好?
技术要求如下:
1、上下体是一个矩形,中部锥台过渡。
2、材质,Q235A,壁厚5,
3、尺寸,上口内腔130*148,下口210*195,总高360,上中下三体高度全部120。
3、补充,C-G-K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A:
   我们原来针对这种天圆地方的零件是展开折弯  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针对这种天圆地方的零件是展开折弯  焊接

是的,有圆就把工艺扣死了,没得变。而都是方的这种变数很多。大批量制作时,采用哪个组合就有讲究了。

网友:
分如下四片下料后,折边焊接
ABD
EFH
I J L
CGK

网友B:
能扩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扩口么?

扩口可以,但上下脱模又成新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可以拆用钣金下料,折弯,拼焊的工艺;我们这边打样的钣金比这个复杂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拆用钣金下料,折弯,拼焊的工艺;我们这边打样的钣金比这个复杂的多了

主要是批量制作,要做个具体工艺方案

网友:
小口一截    中大口一体

两者拼接

网友:
看安装要求 1:AB CD     E F G H    IJ KL 三部分 折弯拼焊。 2  A  E I        BF J C GK D H L 四部分折弯拼焊  。焊接受力不均匀,变形大,可以制作工装
材质,Q 235 A,壁厚5   图示各圆角较小,成型难度高。

网友:
1。aei
2.bfj
3.cgk
4.dhl
下料这4块,3块折弯,上夹具固定焊接,抛光打磨

网友:
CGK一整板,再三个C型折弯后焊接

网友:
表示是新手,看评论也没看懂

网友(点评):
没关系,都是来相互学习的。

网友:
  如果实在量大,能否考虑铸造?

网友D:
我们有个钣金件和你的类似,一体成型。量大可以考虑这种成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个钣金件和你的类似,一体成型。量大可以考虑这种成型工艺。

你这个成型后没有锥度情况?

网友(点评):
有锥度,只是锥度比较短。

网友E:
量大的话采用压铸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话采用压铸是否可行?

压铸与楼上说的那个油压同样面临拔模斜度的问题啊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特殊的成型工艺,样品或小批量制作还是考虑拼焊的方法,折弯U形+平板封口,上中下三块在拼接在一起。

网友:
对角线切开成两片,每片整块下料,各自折弯后焊接.

网友:
可以分成三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个钣金件和你的类似,一体成型。量大可以考虑这种成型工艺。

Q235   5mm   这种方式搞不来

网友:
量大拉伸啊,漂亮,效率高。
量有每月上千个的话,建议用2种规格的矩形管,130*148,210*195。下中段用210*195高度240,割,焊成下中段。再整体焊好。总焊接长度约1100.

网友(2017-11-22):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个钣金件和你的类似,一体成型。量大可以考虑这种成型工艺。

你们这个怎么成型的?中间孔先开好么?开好后周边会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我们是买的成品,具体工艺不是很清楚。估计是后开的孔。

网友:
看尺寸,然后产量,
小尺寸 量大直接拉伸成型
尺寸大,量小,电焊拼接打磨

网友:
这个钣金拆分然后焊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