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货架的底面和侧面都固定到集装箱上的螺钉上?

楼主(2017-03-27):
做了一个架子,要装到集装箱内,架子底面和背面开腰型孔,要固定到集装箱底面和侧面的螺丝上,现在的问题是腰型孔都是横向的,安装时会产生干涉,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没看明白,哪里干涉了?

网友:
备上中间连接板,对不齐地地方用上就是

网友:
腰型孔的那块板外形可以改小一点的

楼主:
搞错了,集装箱上是用焊接螺母,安装时不会有干涉了!

网友:
侧面的安装板用装配方式

网友:
做成可调整的,中间螺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