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显示文件路径问题

楼主(2017-03-27):
SOLIDWORKS  鼠标放在   文件名称  (画红色圆圈)位置时,无法显示文件的路径   请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
没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也经常要看一下路径,以免弄窜了,楼主是怎样避免文件弄窜啊?

网友A:
谁通过那个位置查看文件路径的,楼主蛮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通过那个位置查看文件路径的,楼主蛮搞笑的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软件出问题了吧,正常是可以显示的,还有个办法见下图

网友:
你确定以前那个位置显示文件的路径喽?

网友:
这边难道显示的不只是文件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出问题了吧,正常是可以显示的,还有个办法见下图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