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推杆开门结构的改进

楼主(2017-03-27):
我设计了一个推杆开门的结构,但是关门的时候老是碰不到右边的行程开关,而且中间停止的话门的虚位比较严重(用手可以轻易晃动),想请教大神门怎么改进下,从哪些方面入手,或者有没有更好的结构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铰链位置做个长孔

楼主:
那个有的 忘了画了

网友A:
只能改变杠杆比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改变杠杆比来改善

怎么个改变法 就是不直接去推动的意思么

网友(点评):
意思是利用杠杆原理把作用臂加长,动力端改短。这样就会灵敏的。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直接用个气缸(重的用液压缸)推不成吗?为什么还要用到铰链,直接加磁性开关,推到位就停,往复问题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直接用个气缸(重的用液压缸)推不成吗?为什么还要用到铰链,直接加磁性开关,推到位就停, ...

最好不要漏杆出来,影响美观,漏出来的件都是电解抛光的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气弹簧。

有气弹簧的手拉门 这个就是改成自动门

网友D:
晃动大的原因就是你的刚性太差了,可以考虑增加气弹簧作为辅助支撑,另外这种结构一般是对称的,这样两边刚性都好些。这个结构关键点就是你的杠杆结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晃动大的原因就是你的刚性太差了,可以考虑增加气弹簧作为辅助支撑,另外这种结构一般是对称的,这样两边刚 ...

恩 说的有道理 我也考虑加个气弹簧 就是不知道放哪里合适

网友:
用接近开关,不用碰到就能发讯号

网友:
把下面的板延长,用一个气缸在上面顶着。气缸的伸出是关闭,收回是打开。看你的重量和体积。图示情况,用单缸偏载了吧

网友(2017-05-02):
你居然设计用电动推杆来推门,难道不打算手动开启了?

我是个机械门外汉,上周刚把楼下单元门改成自动开门,就用了1个600毫米形成的双作用气缸,接了一根气管,负责推开门,关门仍然由原来的自动闭门器负责。

最重要的是气缸不充气的时候,不影响手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