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仅受预紧力的螺栓强度校核

楼主(2017-03-27):
首先给出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具体如下:  节选P 5-66    表5-1-63   表5-1-64 (前三个图片)

然后再看一下秦大同版 现在机械设计手册(后两个图片)
  上面就是现在两种机械手册的计算简单分析一下两者
1. 相同点:两个版本的计算方法或原理本质是一样,从公式可以看出。
2.不同点:
    2.1连个表格中许用拉应力的安全系数的表格是不一样的,真想弄明白这些数值是怎么出来的?希望各位讨论一下!
    2.2在成版中只讲了安全系数按图2表中(姑且不论数值是否准确),如果设计者只按表格选取估计也没问题,关键问题是在接下来的表2中却又给出了预紧力的公式,只要对比一下,会发现两个表格存在矛盾,进一步说就是如果螺栓预紧力按表3公式预紧,安全系数是?
    2.3在秦版中,增加了是否控制预紧力的说明,个人觉的比较合理,当然表5的安全系数来源问题?
3.因为手头纸质只有成版机械设计手册,查询的也比较多,但发现的问题也多,举几个例子(不是在这里挑刺,实话实说!如果冒犯哪路大神,请原谅)
    3.1就在上面表1中引用表2时,写错了“表5-1-64”,写成表“6-1-64”,有人可能说是笔误,各位说说!
    3.2记得在第二版还是第三版的时候,书中居然把“齿厚公差”和“公法线公差”写成一样,“弦齿厚”和“弧齿厚”写成一样,现在的第五版已经更正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3本人踩的一个坑,本来设计选取一款深沟球轴承(带密封的,具体型号忘记了),当时也是自己偷懒没有直接查询GB标准,就直接拿起手边手册翻了一下,最后确定了一个型号,装配图中也是表明了,结果所有没几天采购找我,说我写的轴承型号没有,最后找到了原因:手册摘录时出现错误,而国家GB标准中的确没有,难怪人家采购买不到,最后没办法只能换了某款进口轴承,价格却翻了10倍。

网友A:
图一到 图二  讲述的是  设计思路是:   你要有足够的预紧力,然后选择螺丝d过程。你的设计是从满足要求出发。 你选了某款螺丝,但是它的一个利用率(姑且这么叫吧)不一定经济。  M8  可以  M10 也可以。

图三 讲述的是,  你用哪种等级的螺丝, 然后保证不超过 螺丝许用条件下(经济条件下,如你用到材料的0.7X屈服强度了)。你的设计从材料经济性角度出发。  它能保证的预紧力多大      设计时首先要保证预紧力,又不应该使连接结构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到 图二  讲述的是  设计思路是:   你要有足够的预紧力,然后选择螺丝d过程。你的设计是从满足要求出 ...

你讲的是设计思路或校核原理,我没有否认!但问题是按图1设计公式计算时,许用拉应力怎么选择?按表2安全系数计算?还是我们常规取0.7,0.8……倍的屈服强度?至少在“成版”中没有提到,难道这不会引起误解?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提到足够预紧力”怎么才能保证?是以刚刚能满足一定横向载荷即可还是按照常规螺栓选择预紧力?如果按照常规不就是可以按照表3吗?这样还能满足表2的安全系数吗?反过来以刚刚满足一定的横向载荷作为预紧力,螺栓能拧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讲的是设计思路或校核原理,我没有否认!但问题是按图1设计公式计算时,许用拉应力怎么选择?按表2安全 ...

看你的设备设计是经济性优先,还是安全性优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设备设计是经济性优先,还是安全性优先了吧。

这两者相差大了

网友A:
不知你们用不用这种数据
这个表的来源就是 图3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们用不用这种数据
这个表的来源就是 图3方式

这个估计全世界都差不多!尤其在8.8以下,几乎一样,再高等级稍微有点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全世界都差不多!

既然都用这个表了, 那你肯定在用 第二种方法了。

你算出了合适的螺栓大小,   然后载荷通过这种标准扭矩加上后,  螺栓内部应力就自然上到这个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用这个表了, 那你肯定在用 第二种方法了。

你算出了合适的螺栓大小,   然后载荷通过这种 ...

最近有点时间,也吐吐槽,只是这么通用的手册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值得去思考思考!

网友B:
之前我们计算螺栓预紧力都是按如下公式来的:
预紧力矩Mt=K×P0×d×0.001 N.m
  K:拧紧力系数 d:螺纹公称直径
0:预紧力
  P0=σ0×As As也可由下面表查出
s=π×ds×ds/4 ds: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s=(d2+d3)/2
  d3= d1-H/6 H: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σ0 =(0.5~0.7)σs
  σ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N/mm2 (与强度等级相关,材质决定)
  K值查表:(K值计算公式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们计算螺栓预紧力都是按如下公式来的:
预紧力矩Mt=K×P0×d×0.001 N.m
  K:拧紧力系数 d:螺纹 ...

K值来源与 摩擦 和 牙形

网友A:
目前我们螺栓的强度计算公式是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系数的。
下图是实验手段得到的应力集中系数图, 及 根据GB/T5782 B级精度的数据表    可以看出 这种形状的 应力集中系数在
2.3~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螺栓的强度计算公式是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系数的。
下图是实验手段得到的应力集中系数图, 及 根据GB ...

这个表格我没见过,应力集中现象肯定是有的,圣文南原理也是关于这个的。感觉一些基础性的试验数据很难找,很多书籍的数据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C:
预紧力由预紧力的最大值和预紧力的最小值所确定;
预紧力的最大值:在拧紧过程中,螺纹产生拉应力和剪应力,破坏时轴向拉应力为0.7σs;
预紧力的最小值:由摩察系数和拧紧方式决定,设为Q(可取值:扭矩扳手+油为1.25;扭矩扳手+无润滑为1.8;螺母转角发+无润滑为2;长柄扳手+无润滑为3;老外实验值)。预紧力的最小值=预紧力的最大值/Q
预紧力=(预紧力的最大值+预紧力的最小值)/2=0.35(1+1/Q)σs*A(最好状态为0.63σs*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螺栓的强度计算公式是没有考虑应力集中系数的。
下图是实验手段得到的应力集中系数图, 及 根据GB ...

应力集中系数只是一方面,全面考虑的话,要考虑材料、加工、缺口系数等。
疲劳极限好执行的话,粗牙M4-M6取90MPa,M7-M10取70MPa,M12-M16取50MPa,M18-M22取45MPa,M24-M39取40MPa;
8.8以上可上浮一点,细牙也可以上浮一点。

补充内容 (2017-3-28 11:11):
以上的值是指在该数值的应力幅下,循环1X10^7后,不发生破坏的疲劳极限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力集中系数只是一方面,全面考虑的话,要考虑材料、加工、缺口系数等。
疲劳极限好执行的话,粗牙M4-M ...

交变应力模式在这谈不合适,另开题吧, 你还漏掉了 应力变化幅度。
没注意的话,又会搞晕的。

网友:
晕,对,忘了写最重要的应力幅

网友D(2017-08-22):
引用 网友C:
预紧力由预紧力的最大值和预紧力的最小值所确定;
预紧力的最大值:在拧紧过程中,螺纹产生拉应力和剪应力 ...

不太懂诶,比如用扭矩扳手,预紧力不是和施加的拧紧力矩对应的吗?怎么还会和最大预紧力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者相差大了

图3的方式是属于经济性的吗?图3对应的是控制预紧力的方式,那就是说控制预紧力属于比较经济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诶,比如用扭矩扳手,预紧力不是和施加的拧紧力矩对应的吗?怎么还会和最大预紧力有关系?

最大预紧力是指螺栓被拧破坏(屈服)时所产生的预紧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预紧力是指螺栓被拧破坏(屈服)时所产生的预紧力

那用扭矩扳手的时候肯定按一定扭矩施加,不会让他破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用扭矩扳手的时候肯定按一定扭矩施加,不会让他破坏嘛。

我说的是如何确定一个螺栓的预计扭矩;你说的是具体使用,按照厂家给出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