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零件,部分实体单独出图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实体1,2跟前视基准面 上视基准面 主要面不平行,出图就反映不出实际大小。大家遇到这情况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在实体文件中,让它与与屏幕平行,并单独设置成一个视图,保存之。在工程图中引用这个视图,并隐藏其它实体。

网友:
靠谱的方案
复制那实体,并旋转那角度。然后出图

网友:
把这个单个零件变成装配体,子文件下打开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