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轴圆盘旋转问题

楼主(2017-03-27):
两个同轴的圆盘,通过伺服电机带动旋转,上圆盘与电机轴固定。下圆盘有两个位置,向上移动后和上圆盘固定并一起旋转,向下移动后脱离上圆盘静止,下圆盘在切换上下位置时电机处于静止状态。求教采用什么结构来实现下圆盘的移动及和上圆盘的固定,下圆盘与上圆盘脱离后还需要有支撑。望得到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那你这描述,应该可以采用摩擦离合器满足动作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描述,应该可以采用摩擦离合器满足动作需求

谢谢,这个会不会空间要求比较大啊?有没有实际试过呢

网友:
能画个简图叙述下么

网友:
上下圆盘用钳式制动器实现固定就是了

网友:
参考机床的快速换刀系统,功能几乎一样,分离,旋转,升降、、、、、

网友:
刀塔式数控车床换刀系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会不会空间要求比较大啊?有没有实际试过呢

安装空间的尺寸跟负载有关系,你载荷大的话,尺寸会大一些的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电磁离合器,和气动离合器应该也能实现你的功能,都不用自己设计,买来就是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