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模型建立或者计算关系

楼主(2017-03-27):
问题入图片所述。

网友:
第二种方案。 你能拔得出?

网友:
第二个图啥意思?

网友:
那木材的纹理呢,应力方向平行于纹理时,产生顺纹压应力;
当作用力与纹理相垂直时,产生横纹压应力,横纹又分为径向和弦向。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题中的木材的纹理方向呢。

网友:
木材的握钉力,是指木材抵抗钉子拔出的能力。木材具有固着钉子的性能,握钉力亦即木材与钉子之间的摩擦力。当钉子钉入木材时,钉子周围的木材纤维被分开,因为木材具有弹性,被分开的纤维对钉子形成压力,造成抵抗钉子拔出的摩擦力。握钉力的大小取决于木材的种类、含水率、密度、硬度、弹性、纹理方向、钉子的形状及其与木材接触面的大小等。
这个力通常都是试验出来的,有试验的国家标准,而没有计算公式,因为现实太复杂,楼主太天真。

网友:
材料的弹性模量我分析里面用了这么久,还分横向弹性模量与纵向弹性模量吗?两个值还不一样?

网友(点评):
木材是各向异性材料

楼主:
理论分析,分析时,木材种类一致条纹一致,主要是比较两种情况钉子锚固力(握钉力)情况。想象的是第二个图的锚固力大,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样。所以求助。理论计算模型或者详细受力分析。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谢谢!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