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有如下结构

楼主(2017-03-27):
求助各位帮忙看看是否有办法解决,如图中产品,经振动盘分料入轨道后,因振动盘精度不够,几百个会有一个反料情况,因此想在轨道中做一个分料装置,如产品斜度方向不一致则不下料,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上下还是左右?如果上下,在路程中加一横杠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图中旋转180度吧,不存在其他返料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下还是左右?如果上下,在路程中加一横杠就可以啊

那样的话,充分利用斜边先进方向设置撞块,当平的过来撞块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在斜边出增加一个漫反射光电开关,高精密的那种,去射这个斜边;具体办法是,在这个轨道的地方需要停一下,漫反射光电开关去判断这个斜边

网友:
加感应装置,还要加个旋转,
振动盘没有办法分清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充分利用斜边先进方向设置撞块,当平的过来撞块触发就可以了

图中上下方向,产品旋转180度为反向。轨道与地面夹角为50度左右,依靠产品自然下落的力下料,产品重量只有几克,不知道朋友所说的撞块是否有效,另外能否帮忙提供一个简易图示,因楼主是机械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斜边出增加一个漫反射光电开关,高精密的那种,去射这个斜边;具体办法是,在这个轨道的地方需要停 ...

此斜角距离差只有1-2mm,不知道光电开关是否能检测到这么小距离的差距?如果用光电开关,需要设置一个阻挡装置,产品自重太轻,现在纯粹靠产品自重下料,我想一下看看怎么解决下料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斜角距离差只有1-2mm,不知道光电开关是否能检测到这么小距离的差距?如果用光电开关,需要设置一个阻 ...

塑料产品靠自重这个很难保证每个都能达到预想的动作状态,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加一横杠。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