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块塑料做一个空心圆台,各位大侠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17-03-27):
就想围一个圆台,可以不考虑底部的那个形状,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简单,我有一个塑料的零件要落入圆台中,今天之前用了石膏粉做 但是比例调的不太好,没成功,现在想用塑料板做

网友A:
多大尺寸啊,对强度,抗温什么要求,

网友B:
是的,塑料板会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尺寸啊,对强度,抗温什么要求,

没啥要求一般就好  我就接一个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塑料板会好做一点

我用PP磨砂透明材料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PP磨砂透明材料的怎么样?

塑料有很多种类的,得根据你的实际工作需要来确定

网友:
建议采用PPS(聚苯乙烯),工程塑料,材质较硬,适合做机械零部件

网友:
高压聚丙的。

网友:
首先,量少,无法开模
然后,能不能找到适合尺寸的塑料棒料
——有,机加工,有啥材料的圆棒料用啥。。。
——没有,或者尺寸较大,用板料热弯

网友:
直接用厚的尼龙板就可以

楼主:
我现在是做个模型然后进行一个实验,不是要批量生产去啊,之前我没说清楚

网友:
尼龙不就很还用,又好加工

网友C:
建议楼主去建材市场看下PP管,根据厚薄看要冷水管还是热水管,截取所需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去建材市场看下PP管,根据厚薄看要冷水管还是热水管,截取所需尺寸

那个水管是圆锥的?

网友D:
考虑工业油泥啊,如果受力不大,环境温度不高的话。一般做模型,都是先用他捏一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水管是圆锥的?

楼主得图示不够充分,看不出是圆锥还是圆柱。如果是圆锥可以考虑用塑料片材卷曲粘接成型,具体楼主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工业油泥啊,如果受力不大,环境温度不高的话。一般做模型,都是先用他捏一捏。

自己捏,怎么保证捏得差不多啊,圆锥很难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得图示不够充分,看不出是圆锥还是圆柱。如果是圆锥可以考虑用塑料片材卷曲粘接成型,具体楼主可以尝 ...

恩恩  明天开干,明天东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