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这款MTGR无人车,讨论内部传动结构

楼主(2017-03-27):
本人从事无人车领域,网上查到美军和以军即将要装备这款无人车,前段时间查到这款车的一些基本参数确实很给力,故希望深度挖掘其一些信息,希望群里的大神能指导一下,有谁了解这款车的,或者能告诉下怎么才能去深度挖掘一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A:
主要用于爆炸物处理和勘测。该无人车重12.7千克,由一个标准的2557/U电池组供电,以驱动橡胶履带前进,另外它的履带式脚蹼可进行折叠以帮助其攀爬障碍和楼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于爆炸物处理和勘测。该无人车重12.7千克,由一个标准的2557/U电池组供电,以驱动橡胶履带前进,另外 ...

你接触过这款车吗?能不能提供些资料啊

网友:
看上去零部件似乎是3D打印出来的。

网友:
这种是用在军事方面的吧,那这种资料很难弄得到了

网友:
如果是全自动的,那最重要的估计是控制系统了。如果是遥控的,那也没什么。跟遥控玩具没什么区别。只是军工的产品安全,可靠性更高。

网友:
坐等楼主山寨!!

网友:
要不要山寨美国的大狗呢

网友(2021-04-23):
肯定是远程控制吧

网友:
网络上翻找了下,这款车是遥控车,附带的是全程视频传输,人可以根据视频图像操控无人车行走做事等等,它的机械臂质量为4kg,其手爪的最大张开度为11cm,可伸展的最大高度为49cm,可抓取物体的最大质量为5kg。行驶速度为3km/h,最高可达6km/h,35cm的垂直障碍物、攀爬20cm高度的楼梯、45°的斜坡和涉水等行动。机械臂我不太了解,不过这么短小的能抓5kg已经很不错了。速度0.8-1.6米每秒,履带型里普普通通吧,不过这是被电机限制了,理论上可以达到3m每秒的。35cm垂直障碍,这个是比较恐怖的。结构性能太强了,目前我国应该没几个能做的,我接触到的也是轮式,把轮子做大,可以通过这种障碍。攀爬楼梯,这个可以说我们国内也是没几个做得到,大部分是可以爬,但是无法稳定,他的结构确实挺实用的。45度坡对于电机是一个挑战,不过他几乎没有负重,问题不大,涉水我们可以看到他履带不是很高,所以没什么可以说的。不过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做成更大型的这种车,比如重量加一倍,变成25kg。主要在于结构和电动机,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一些1.5倍于现在的性能。比如涉水,越障,速度。这么一想,在军用上应该可以大规模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