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中的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17-03-28):
       在非标设计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有违设计规范的结构部位。当你碰到图片中这类问题,分别是怎么处理的?
      1、白色A区,所指是伞齿轮无法进行轴向定位压板安装。
      2、黄色B区,这伞齿轮反装后,那个轴承座就无法承担轴向反力。
      3、红色C区,悬空挂着这个可是单排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A处改成轴用挡圈不知怎么样

网友:
轴承座打上定位销

网友:
A.可以做成齿轮轴。B.换轴承座。C.应该是一对圆锥辊子轴承,否则无法调整齿轮间隙。这个示意图有点简化,应该还是要结合整机。

网友:
合理安排安装顺序,或增加横向可移动U型槽板;有一种轴承座,内部轴承可以360度旋转,可以承受轴反向力:下端台阶处加套环。

网友:
楼主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啊;前两个伞型齿轮与最后一个轴承,若轴向定位解决后,所以问题不都迎刃而解,增加轴向挡圈不就好了??

网友:
直角伞齿轮,轴向力不大,没弧齿夸张

网友:
A处可以用过盈配合,或者打定位销。

网友:
不加个调节套

网友:
开模铸造整体箱体

网友:
我想说C处能不能用阶梯轴的轴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