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油缸计算中的缸底厚度问题

楼主(2017-03-28):
由于力学没学好,没有理解设计手册上的公式,所以存在疑问

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版) 第4卷 流体传动与控制 阎邦椿主编

1.上图第二条公式中计算出来的是缸底的最小厚度吗?是下图中的A、B、C哪一个?或者是其他

2.还想问一下公式中的许用应力是用屈服强度算还是抗拉强度算,各自的安全系数应该取多少

网友:
我猜是B

网友(点评):
但是我计算的时候算出来缸底的厚度比油口直径还小,让我很迷惑

网友:
1.B
2.碳钢取100-130

网友:
咨询了一下油缸厂家,现在油缸厂家安全系数实际取到2,要低于国家要求3.5,缸杆和缸筒按抗拉强度算。缸底厚度实际操作是B还要加上伸进油内部的那一段。

网友A:
答案B   ( 0.433x2)x( 0.433x2)=0.749 计算模型来源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热心指导,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厂家比数据更可靠

网友(2017-05-27):
引用 网友A:
答案B   ( 0.433x2)x( 0.433x2)=0.749 计算模型来源

能发下出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