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加工方法对齿轮啮合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3-28):
比如,齿圈(内齿轮)和齿轮(外齿轮)啮合,齿圈用揷齿刀加工,齿轮用滚齿刀加工
这样对啮合传动有什么影响
比如:根切条件(根切受什么影响,或者说齿轮啮合受到干涉的条件)
          对变位系数选择的影响
          侧隙计算公式有什么变化,等
          变位系数的封闭图会有什么变化
谢谢先

网友:
借楼!!!!!最好能有齿轮设计的实例,,,一直认为齿轮和柱塞最难!               能够学好齿轮的设计,实力能上个台阶!可惜书上都是一堆公式推导,真正教实际应用部分都是一笔带过!!!!!没老师教看的就头晕

网友:
同来学习,前段时间被齿轮搞的头昏脑涨

网友A:
可以在相关的设计手册上找到。

网友(点评):
手册有实例解说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相关的设计手册上找到。

中文的设计手册里没有
中文的专门著作中也没有,比如李特文的、朱景梓的、吴旭堂的、李华敏的,等等
对于齿条型或者齿轮型的刀具加工出的齿轮,单一加工方法的齿轮啮合确有一些公式和结论。但是没有这两加工方法出来的齿轮,放在一起啮合传动的几何描述,找不到。
另外,公式异常麻烦,不仔细看根本弄不懂。何况还有前提。

楼主:
有一点是肯定的:
两种刀具加工出来的齿轮,在根切判断上,有不少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文的设计手册里没有
中文的专门著作中也没有,比如李特文的、朱景梓的、吴旭堂的、李华敏的,等等
对 ...

不管是齿条型刀具或是齿轮形刀具,包络加工出来的齿形都是渐开线(参看啮合原理),除了齿根曲线有区别外,但齿根曲线不参与啮合。

楼主:
对于轮齿的齿廓曲线方程(不涉及力学问题),解析的思路(正统的、精确的)
1)写出一般方程
这个一般方程就是对渐开线、对过渡曲线、对齿顶圆、对齿根圆都适用
但对于齿条型刀具和齿轮型刀具,需要分别写。也就是两个一般方程(可以看吴旭堂或者李华敏的书)。这是因为齿条型刀具是平行移动;而齿轮型刀具是滚动。
这是已知共轭对中一个的形状曲线,求另外一个。
由于为了简单化,所以在不同的坐标系中描写某个动作曲线方程或者刀具形状曲线。不然的话,直接晕菜。描写好了简单的,就要把他们转到一个统一的静止的坐标系,这就离不开矩阵变换。
2)写出渐开线齿廓方程
这个渐开线方程如果写不出来,或者看不懂。这学算是白上了
但是,起点和终点坐标需要仔细分辨。一般不会出现渐开线与过渡曲线交点或者切点的坐标。因为难
还有就是仔细分辨,是怎么处理变位的
最后,要把这个函数表达式代入上面的一般方程。注意别带错了
3)写出刀具轮廓方程
这个需要查资料。书可以看袁哲俊、刘华明、唐宜胜编的那本书,足够详细,也很容易被弄晕。
刀具有各式各样,参与切削的形状轮廓也各不相同。这里要注意的刀具圆角,其他的各种切削角度略去,省的晕
这些函数表达式,代入到对应的那个一般方程中
这里,不必考虑变位
4)修剪多余的曲线部分
难度大增,思路也不少。数学不好就歇菜了
一种方法是,在统一的坐标系下,分别作出渐开线、过渡曲线、顶圆、根圆。过顶圆交点的曲线剪掉,过根圆切点的曲线部分剪掉。
对于渐开线和过渡曲线,由于是在同一坐标系下生成的曲线,,所以如果没有根切,必定有切点
对于不是根切,可以求渐开线和过渡曲线斜率相同点。用牛顿搜索一类的方法,可以找到
对于是根切,求两段曲线的交点。可以包含+跨立的方法,求线段交点。
对于计算机,似乎事先还需要判断,到底是有根切还是没有根切
于是有第二种,千方百计也要找出如何判断根切的准则和确定那个根切点的准确坐标。推导起来很麻烦,几何概念需要特别清楚。

以上只是设想,未经实证
而且,并没有解决1楼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齿条型刀具或是齿轮形刀具,包络加工出来的齿形都是渐开线(参看啮合原理),除了齿根曲线有区别外 ...

是,因为他们是共轭,共直线,所以都是渐开线(如果是圆,就成了摆线)
但是看楼下,为了求出整个精确的齿廓曲线,传统方法是写出一般曲线方程,然后把渐开线和过渡曲线函数表达式代入。对于不同形式的刀具,得出的一般方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方法没实质影响,要说有也就是设备本身的精度和过程管控5M变了

网友(2017-08-30):
学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