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薄板的设备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7-03-28):
        请问专门焊接薄板的设备叫什么名称?在线等,急!!!

网友A:
不就是焊机么。。。薄板氩弧焊?激光焊?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焊机么。。。薄板氩弧焊?激光焊?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1mm的镀铝板,拼焊。目前网上查了,MIG电弧钎焊是目前最好的焊接镀铝板的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mm的镀铝板,拼焊。目前网上查了,MIG电弧钎焊是目前最好的焊接镀铝板的方法了。

意大利telwin你值得拥有

网友C:
二保焊也能搞定

网友D:
0.5的都可以拿着焊钳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保焊也能搞定

二保焊是气保焊吗?
我们做过试板的,很难控制,焊缝不美观,板材变形太大,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的都可以拿着焊钳手工焊。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大利telwin你值得拥有

网上找不到

网友B:
那这周4 5 6去趟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吧,有焊接设备展,这周我也准备去看看,要做1.2不锈钢料筒的自动焊接设备,去找找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保焊是气保焊吗?
我们做过试板的,很难控制,焊缝不美观,板材变形太大,容易击穿。。。

是容易变形,那换激光焊接试试,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容易变形,那换激光焊接试试,应该没问题

嗯  谢谢

网友:
电阻焊么?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B:
那这周4 5 6去趟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吧,有焊接设备展,这周我也准备去看看,要做1.2不锈钢料筒的自动焊接设备 ...

层主的1.2不锈钢料筒自动焊接设备,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