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好玩的

楼主(2017-03-28):
你们玩应力片吗?。反正也不贵就2.3元一个。。。你们网上找个声卡示波软件。去找个大拇指那么大的0.5厚度的弹簧钢吧应力片贴上吧吧固定液压油管的那个固定座往外移动。用贴应力片弹簧钢固定下那个油管。吧压力表还有应力片的图对比就惊喜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按的有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还有就那个中贴应力片的钢板真好用皮带轮拉近哈哈哈哈可好玩了

楼主:
对了。顺便说下。假如有个东西可以实时测量扭矩。。。我按攻丝机上了。。。。还能干嘛。。。。。浮动攻丝。。。

楼主:
那种导电环

楼主:
还有一个我就是想想。我给马达控制速度方向电源一共俩线。直流电。单片机坚持我输入的电的波纹。来换转速和方形。。。。最近我一定是作业太少了或者快餐够吃了。。。要不我不会这么蛋痛的。。。。。。

网友:
自娱自乐的挺high啊,还是没听懂说的啥。
该上图了。。。。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我用蜗轮蜗杆减速配液压缸。那个蜗杆配码盘,用万向节和电机连接。液压缸调节蜗轮和蜗杆的间隙。有弹性联轴器和码盘的那头的轴承可以和那头的轴承不同心。这样可以吗?

网友:
楼主社交能力有问题

网友: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A:
你说的都对,可是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工程中控制是要稳定的,测量是看精度的...在校生其实可以的,就说扭矩这个,应变片串个电阻,和基准电压比较进比较器,进单片机,可以的,基准电压用滑变调节就是设定扭矩了,道理对,实现时候干扰啊,器件一致性,温度影响都要考虑。

网友B:
你挨个做一下试试,上个图比让人想象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对,可是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工程中控制是要稳定的,测量是看精度的...在校生其实可以的,就说扭 ...

没事不准就不准。我一般在论坛贴吧发帖玩反。。。反正我那是做低端联轴器的。不过我有总线呀。应变片有带温度补偿的呀。精度可以高但是我用着不合算。粗糙度根本不用控制。只要匀速不毁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挨个做一下试试,上个图比让人想象效果好

自己做这玩用不到上图。我现在是房产销售。。。。因为爱好才玩的

网友C:
这是朝爱因斯坦方向发展的节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朝爱因斯坦方向发展的节奏嘛

。。。。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