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顶升机构和凸轮升降输送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3-28):
求助各位大神,顶升机构的定义是什么?升降输送机的定义又是什么?要是他俩都用凸轮的话,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顶升机构的定义是什么?我以为是指物体在动力的前方,动力系统是钢性体的机构。
升降输送机的定义又是什么?物体从动力中间的一个高地,被柔性带挪到另一高度。
要是他俩都用凸轮的话,又有什么不同呢?。那应该是凸轮传动装置吧。

网友B:
都是凸轮做为动力来源,顶升机构是垂直运动,输送机可能是水平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凸轮做为动力来源,顶升机构是垂直运动,输送机可能是水平运动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升机构的定义是什么?我以为是指物体在动力的前方,动力系统是钢性体的机构。
升降输送机的定义又是什么 ...

您说的被柔性带到另一高度,我可以理解为有挠性牵引吗?也就是说利用挠性牵引构件传递运动和力吗?但是输送机械可分为有挠性牵引和无挠性牵引两类呀。我说的他两都用凸轮的意思是两个都用凸轮作为原动件,那这种情况下看他两的区别就是看凸轮怎么把运动传递到从动件上吗?链传动、带传动和齿轮传动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凸轮做为动力来源,顶升机构是垂直运动,输送机可能是水平运动

有道理,那就不讨论输送机的输送部分,只讨论输送机的凸轮升降机构部分和顶升机构的凸轮顶升机构部分,有何区别呢?

网友C:
就是起个名。
机构比机(器)要小一级吧。机器可以包含很多机构。
顶升自然是垂直
输送就不一定,而且可以远距离。
单用凸轮很难远距离吧。

要分析原理,那都是凸轮呗。

网友D:
都是利用凸轮的结构来实现运动的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起个名。
机构比机(器)要小一级吧。机器可以包含很多机构。
顶升自然是垂直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利用凸轮的结构来实现运动的转换吧

恩,都用凸轮作为原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