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式升降机200kg升不起来

楼主(2017-03-28):
剪式升降机采用两个63的油缸,设计负重1.2T,结果200KG 升不起来,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1200 和200  差别也太大了

结构问题?液压系统问题? 油缸问题?

网友:
到是发个图啊,结构图,液路图,随便发一个也好

网友:
液压缸出力是否达到预期?
机械结构有没有受力不合理? 全过程,在不同的行程状态 受力分析看看。

网友:
算一下你的分力,看下溢流阀是否卡死

网友:
油缸与水平线初始夹角过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无图无真相额

网友:
楼上正解,我做过一个和楼主的负载差不多,也是63缸。开始也是起不来,把液压厂家叫过来,他们怀疑受力角度小(最低状态),但是我算过的啊。最后发现液压缸63的做的有问题。改后负载实验1100KG没问题。

网友:
结构估计问题不大,估计是液压这块的问题,光从楼主的表述看不出来啥。

网友:
条件实在太少啦

网友:
这种剪切式升降机的标准化产品啊,何必自己设计增加麻烦,你肯定是遇到机构卡死点了

网友:
估计油缸初始推得是死点吧,结构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