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显示很模糊

楼主(2017-03-28):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最大的装配体突然显示很模糊,去掉大型装配体模式也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的问题

就是这里的问题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里的问题哈,正确

不是这里的问题啊,就是很模糊,不管显不显示边线,都很模糊,比之前的差多了,只有放大之后才稍微好一些,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和应用布景有关系,我换个背景就好了,难道是之前的没刷新出来?

网友:
到现在也没看出来怎么个模糊法,这种东西必须得有对比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1-12-20):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和应用布景有关系,我换个背景就好了,难道是之前的没刷新出来?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看了你的贴,搞好了,谢谢!

网友(2022-08-31):
我也遇到同问题,只选了“带边线上色”,就可以高清了。

网友:
同样问题,选带边线上色就行1 D9 K8 I( F* O, e3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