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CAM] CAMduct2014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28):
使用CAMduct 2014软件,排料写NC后,排料工件上面标注的字体能否改变字形和大小,如果可以如何改变呢?
请教各位大师了 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楼主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楼主科普下

暖通风管下料软件

网友(2018-03-08):
能把你的软件发给我一套吗?我想研究一下,谢谢!hl6367658@163.com

网友(2020-11-28):
可以在打印设置中更改。我的是繁体版,差个简体中文包。

网友(2021-04-15):
文件——打印布局——套料——覆盖字体 然后用鼠标调整就可以,或者指定字体大小

网友(2022-10-07):
请教大神——关于camduct2014

Fabrication CAMduct 2014,风管排版软件中。

之前排好的风管,材料及材料厚度都能显示(如,图1);

换台电脑后,打开相同的文件,材料厚度就不能显示了(如,图2);

请教大神,如何解决???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