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加工中心加工时出现报警,求助原因及措施

楼主(2017-03-28):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机床在攻丝过程中出现变频器DC  LINK 电压低报警,当时主轴还在旋转,工作台停止进给,丝锥折断。维修当时的处理只是把机床重新启动,重启后就好了。但是出现这个报警的原因我还是没有弄明白,还有像这种报警有没有预防措施。谢谢啦!

网友A:
机床有稳压器没有?380v的

网友B:
安装稳压器就好了,你当时的工作现场应该有人使用大功率的设备什么的导致电压偏低,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稳压器就好了,你当时的工作现场应该有人使用大功率的设备什么的导致电压偏低,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在其他位置有大功率用电器导致电压不稳定,恩,好的,谢谢大侠,这个工位总共有3台机床,只有这台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的维修说是丝锥突然断刀导致机床负载突变,超过了安全负载导致报警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有稳压器没有?380v的

恩,装有的,我们这边的维修说可能是断刀后导致机床负载过大导致报警,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点评):
负载过大报警也有可能,西门子的就经常。法兰克的倒是不常见,报警号和你的不一样。会直接显示过载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其他位置有大功率用电器导致电压不稳定,恩,好的,谢谢大侠,这个工位总共有3台机床,只有这 ...

负载突变会导致电压变低,似乎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