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成型后冲孔,还是冲孔后折弯成型?

楼主(2017-03-28):
如下图所示板厚1.5mm,长度1200mm,折弯成型。一侧面上开有两孔40mmX40mm。请问是先冲孔后折弯?还是先折弯后冲孔?谢谢!

网友A:
如果对孔的装配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建议先冲孔再折弯

网友(点评):
嗯,感谢!再折弯成型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看你这图会,孔得改下

网友(点评):
孔跟折弯线有距离要求,一般2-3t左右,越大越好

网友B:
图画的有问题? 这个工件能折么?

网友(点评):
不能折弯的原因在哪里?请明示,如果不能折弯,用什么工艺方法成型?谢谢!

网友:
除非要求特殊,否则肯定是先冲孔再折弯,
先冲孔的话,冲孔模具更好做,操作也更方便,有利于提高效率,还能降低模具成本。

网友(点评):
先冲孔,再折弯成型的时候,会不会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一般适用用冲压的材料,是不会出现裂纹的,只是孔离边太近,方孔的一个边有一点斜边,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不会影响。

网友:
这孔离边缘也太近了吧?

网友(点评):
是很近,只有1mm。

网友:
先冲再折
但是开口离折弯线太近,局部会外翻

网友:
中部不能折弯的。

网友(点评):
哪怎么成型?用什么成型工艺?

网友C: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为啥不能先折弯再激光切割呢?感觉除了成本可能高点,其它没毛病啊。

网友(点评):
成本高就是最大的毛病,单件无所谓,批量生产可是成本差别巨大,而且孔的精度要求不高,冲孔足够。

网友(点评):
假如自己的机床,激光做批量生产成本也不太高,但是速度要慢点

网友:
钣金打酱油的路过,感觉是先折弯,再冲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为啥不能先折弯再激光切割呢?感觉除了成本可能高点,其它没毛病啊。

成本高一点,这个可不是小问题!

网友:
至于该选那种工艺,还是要看你产品图纸尺寸要求的;如果你那个方孔尺寸要求就高,那肯定要先折弯再冲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高一点,这个可不是小问题!

谢谢两位大侠指点,主要我这边做的是非标,都是小批量的做钣金,一般都是直接外发激光切割折弯。所以一直不太在意这个,想想也是,量一大,再小的成本差都能变得很大。入行时间短,让大侠们见笑了。

网友(点评):
客气了,接触的东西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很正常。

网友:
看这尺寸规格不会精密到哪的?先下料(激光或者转塔数冲)然后折弯,不过你这个缺口落在折弯R角上了,不合理
至于离顶面只有1mm,实在太小了,也是折不起来的,就算开工艺线避让估计也不行,调大吧,至少要6m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孔的装配尺寸要求不高的话建议先冲孔再折弯

那么薄,不会裂

网友:
你这个折不出来的,会撞刀

网友(点评):
产品已经有了,那是怎么成型的?

网友(点评):
已经有产品,这样的零件基本就可以判断出制作工艺。

网友E:
一:这个钣金折弯估计会有点问题,会出现扛刀
二:孔距离折弯边太近,会变型。
三:一般工艺都是先冲孔  后折弯。

网友(点评):
是否就因为特殊,需要先折弯后冲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有问题? 这个工件能折么?

你方孔的上边线,距离折弯边线太近,可能会导致材料无法被带起。
下边线,没看错的话,是穿过折弯圆角。这都是不合理的设计
u型部分太深,无法折弯,会和折弯刀干涉

网友(点评):
嗯,感谢建议!

网友:
常规可以拼焊,成本低,如果非要一次成型,可以考虑冲压,也可以定制折弯刀,只要花的起成本,没有办不成的

网友(点评):
必须一次成型,感谢建议,折弯需要定制折弯刀,明白。

网友:
一般都是先冲和折弯吧

网友:
先冲切后折弯,方孔尺寸不能改小的话就改大,切到圆弧部位,避免孔边缘折弯时翘边。

网友(点评):
嗯,谢谢建议,方孔尺寸不能改变。

网友F:
先折弯后激光割孔(量大与否,专一的钣金厂家都会选择机械手臂去处理,快又方便,如果要冲孔,还有搞模具)

如果采用冲孔,有可能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折弯后激光割孔(量大与否,专一的钣金厂家都会选择机械手臂去处理,快又方便,如果要冲孔,还有搞模具) ...

嗯,感谢!您的意思是现在遇到这种需要模具冲孔的,一般采用激光割孔。看来激光切割正在代替传统冲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这个钣金折弯估计会有点问题,会出现扛刀
二:孔距离折弯边太近,会变型。
三:一般工艺都是先冲孔   ...

嗯  ,是的  ,如果有特殊要求,就是先折弯,后冲孔,比如孔位置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您的意思是现在遇到这种需要模具冲孔的,一般采用激光割孔。看来激光切割正在代替传统冲孔。

不能一概而论 ,具体零件具体分析。

你拿出来这个零件,孔的位置,确实不适合先加工出来。

网友:
先冲压在折弯

网友:
先冲孔后折弯

网友G:
先冲孔,后折弯的话,目测会扛刀;
孔距离折弯太近,建议先成型,后激光割孔

网友(点评):
孔距离折弯太近,为什么不可以先冲孔后折弯。

网友H:
一看楼主就没有钣金的工艺经验。
1.这个折弯本身有问题,无法折弯,会与刀具干涉(目测):工艺问题
2.孔离边近了,折弯有最小折弯边长(根据板厚):工艺问题
3.都是先冲孔在折弯,因为冲孔一般的,平板状态下冲。:工艺问题

网友(点评):
那需要用什么工艺,冲压?

网友:
几字形弯中间那么窄,折弯折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看楼主就没有钣金的工艺经验。
1.这个折弯本身有问题,无法折弯,会与刀具干涉(目测):工艺问题
2.孔 ...

拆焊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已经生产出来了。

网友:
你最好把尺寸标出来。这样才直观。

网友:
根据你这图反应的情况看,你这开孔离折弯太近了,有一条边甚至都到了折弯线里去了,肯定得先折,再来开孔,但是冲孔,可能不太好实现,可以考虑用激光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冲孔,后折弯的话,目测会扛刀;
孔距离折弯太近,建议先成型,后激光割孔

1.图1到图2为折弯过程示意图,
2.图1和图3为放置工件到折弯设备上的示意图,
3.折弯需要上下刀具的硬性挤压成型的,当一边上孔离折弯线太近,下刀具无法扛到一部分工件,先扛到的部分先行变形,无法扛到的孔边将会撕裂,或者变形,无法达到实际的技术需求。

网友:
折好后激光 切孔就就行了

网友:
孔的要求高的话,先折后加工孔,要求不高肯定加工完再折弯咯

网友:
吼吼,我知道

网友(2017-07-12):
和设计师沟通,是否可以把孔离折弯线远一点?

网友:
像这种距折弯边比较近我们一般的工艺处理就是将孔边做到过折弯线0.2mm

网友(点评):
嗯,谢谢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2017-08-29):
必须先冲再折   折好后就冲不了了!    这个和简单  孔距上下差距不会超过1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高一点,这个可不是小问题!

只有一边有孔   激光怎么割

网友I(2017-10-20):
目测,按照你这个模型做出来,你会哭

网友(点评):
已经做出来了。为什么会哭呢?能否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测,按照你这个模型做出来,你会哭

你这个模型应该只能用标准的R1或者R0.5刀来折弯,其余标准刀具应该会碰刀,然后你的开口,上面没问题,但是下面口子开到了折弯圆弧上,既然你做出来了,有2种情况:1.口子减小,使用6或8的下模折弯;2.在口子的2个直角端加工艺孔,但是口子会变大。当然还有一种,直接这样下料折弯,但是下面要么有裂口要么挤在一起很难看。

网友(2017-11-29):
孔离折弯线太近,在圆下,折弯线割穿,不然到时候折弯会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孔离着折弯边太近,需要释放槽 然后点焊抹平 就可以了。 而且感觉你这个件和孔设计的貌似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