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一个组件被使用多次,但组件在每个位置的状态有一定差别,如何处理?

楼主(2017-03-28):
如题,比如一台输送机的挡板支架,一台上安装了多个(相同型号),但每个支架调节的长短有一定差别,这时候在PROE装配体中怎么表示这种差别?

网友:
不知道PROE中是否有solidworks的配置一说。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族表

网友:
使用族表,或则不同的文件名。

网友A:
楼主,知道族表功能吗?

网友:
把支架调节部分做成滑块        如下图的黄色部件,

可以拖动或直接设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族表功能吗?

没弄过,回去看下。好久没上网看帖了,还是有少人回复呀。

网友(2017-05-31):
族表表达不符合工程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