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的结构,怎么设计散热效果最好

楼主(2017-03-28):
风冷的结构,怎么设计散热效果最好,有参考的样子吗,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什么风冷,好赖分个电子产品,工业设备吧!
用在哪快?

网友:
听不懂!用那的?

网友:
建议采用如下配件增加气流,是风冷效果得以提高

网友(点评):
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不知道,自己做过几个,散热不均匀,越远的地方,居然没风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头像肯定是偷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头像肯定是偷拍的

你的眼球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风冷,好赖分个电子产品,工业设备吧!
用在哪快?

类似散热器那种

楼主:
就是比如一个产热的方块固定在一个底座上,这个底座怎么设计才能让更大程度的散热。

网友(2017-05-05):
增大风机排风量,跟笔记本下的笔记本支架差不多。

网友(2019-05-22):
增加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