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安装丝杆的校棒图纸安装面只标注跳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7-03-28):
大家好,附件图为机床安装丝杆用的校正棒。现请教:如图,此校正棒作用为刮铲丝杆螺母安装面,打正侧母线1丝以内为合格。图面所示,校正棒安装端面图所标精度为与两端轴跳动0.005mm。现做回来的实物测得跳动0.002mm,但在三坐标上检测出安装端面与轴的垂直度为2丝。

   1.图面所标精度是否可行?是否标轴与端面垂直度更好?请说明,谢谢!
   2.现实物实际测出的精度是否可信?是否可用?请说明,谢谢!

网友:
1,图上标注没问题,都是这么标的,表垂直度你基准如何定?如何检测?
2,实物实际测,也要看怎么个测量过程,基准怎么定的,检测也要按图纸检。
3,图上没标垂直度,你检出来也没用。
4,现在做设备的有这检具的少了!都是直接拿丝杠当检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