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水的冲洗反作用力让喷嘴自动旋转?

楼主(2017-03-28):
这是污水处理设备上的冲洗装置中的喷嘴结构部分,需要冲洗的是外面的直径600mm高度400的圆柱面,水泵压力0.5Mpa。冲洗的时候,我们需要喷嘴绕600直径中间轴线,旋转冲洗,转速7r/min。
本来想加一个减速机,也可以实现。但因为转速不高,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想利用水冲洗的反作用力让喷嘴自动旋转。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实现的可能?喷嘴该如何布置?水泵压力该选多大?谢谢!

网友:
可以借鉴公园浇花的那个喷头

网友(点评):
同理,花园喷水的,就是一个水龙头在那绕圈圈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一个旋转臂,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估计LZ是想像喷气式飞机的反作用力那样,但这个形式肯定是不行,首先两侧力行抵了,且力作用线通过转轴线了,没有力矩产生。

网友(点评):
目前是不太可能,可以调节喷嘴角度来实现。

网友:
我怎么感觉直接把图纸部分做出来接压力表、自来水试一下选型比较好

网友(点评):
目前这种结构,可能不能实现自动旋转。

网友:
专门设置一个可调角度、流量的喷嘴来控制旋转及转速

网友:
左侧喷嘴和右侧喷嘴喷水方向相反,原则上就可以了,但实际机构需要多大的扭力未知,速度怎么控制也还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
消防喷水嘴就是依靠水流旋转的

网友:
可以,喷头摆好就ok

网友:
大侠你好,说一下我的想法,供大侠参考
首先,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但是会有一些局限性。下面一个个说
可行性:楼上朋友举例的旋转喷头,我也可以提供另外一个佐证,洗碗机的喷淋臂就是类似的原理,对称结构使水的反作用力变成喷淋臂的动力,目测旋转速度大约在每分钟60转左右

说了可行性,说一下局限:
1. 单根喷管上喷头角度需要保持一致,并且完全对称的喷管结构才能保证转动平稳
2. 转速受水压,摩擦阻力的影响比较大,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
3. 密封设计应同时保证抗压和低摩擦,要求较高。可以参考液压缸的高压动密封,我只见过实物,压力上来以后,手轻轻可以推动,但是原理不知道

以上,个人浅见,供参考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的意见很中肯!平衡要求高,摩擦力要求要越小越好。

网友:
看你图当然可以 左右喷头互成180度排列,重量又不大,能出水就能推着转

网友A:
回楼主:这方面已经有现成的部件可供选用的,如饮料罐体的清洗头(上图、两款),都是靠水力自动 旋转的,全方位清洗,没有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这方面已经有现成的部件可供选用的,如饮料罐体的清洗头(上图、两款),都是靠水力自动 旋转的, ...

非常感谢老前辈亲自赐教指点迷津,不胜荣幸。感觉这方案可行,我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2017-05-13):
喷淋用的那种?

网友:
是可以实现的,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何减小摩擦力
旋转部分的密封
机构整体的动平衡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正在实施,有结果一定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机械行业小学生,正在努力进步

网友(2019-12-14):
时间很长了,我现在也需要用到这种内壁清洗的喷嘴,也是在网上找到这种自动旋转喷嘴,在这里又看到,不胜荣幸,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