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载和静载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液压油缸缸盖的受力属于动载还是静载,螺栓强度校核时用静载还是动载

网友:
肯定是选用动载荷了,这样计算结果会更有保障了

网友:
你懂了什么叫静载,什么叫动载,自然会加载相应系数,问题是你看书了吗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没错,看书是获取知识最好的途径,是我偷懒了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推荐一些有关基础知识的书籍吗

网友:
静载就是在静态情况下的最大承载,动载是指在正常运行工作过程中的最大承载。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怎么军衔越高越狗P不懂,满嘴瞎说呢?
油缸的缸盖,一定要结合具体工况和安装方式来分析,有的缸盖仅受回程低压,有的缸盖要接耳环,有的缸盖上有缓冲要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要考虑活塞坐底或撞击,前后法兰缸推位也完全不一样,高频往复的缸要考虑结构疲劳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