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或者是消除过约束结构?

楼主(2017-03-28):
如图片,有A B C三个点。这样设计感觉有点过约束,但是不这样做(去除B点轴承)电机轴一边(A点)处于悬臂状态。这样做了之后,因为加工精度或者是难以保证三点一线的工艺,电机轴一直受一个圆周力,尤其是固定电机的四个角固定螺丝松一点之后,电机旋转起来就像喇叭口轨迹。这样的结构如何改进呢?电机出轴是4mm  D字型口  轴承内径7mm

网友A:
保留B 电机轴和传动轴间用联轴器连接,削弱因不同轴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留B 电机轴和传动轴间用联轴器连接,削弱因不同轴引起的问题。

空间有限,目前只能使用这个方式。或者您有更好的方式么?联轴器用不了

网友B:
只能在B、C二点之间自己做一个弹性连轴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B、C二点之间自己做一个弹性连轴节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这么说你得适用非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