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几年前干的活

楼主(2017-03-28):
   前几天看到有社友发了一篇薄壁件加工的帖子,想起来几年前做过一个产品,如图1,内外径公差均为0.10,长度公差为0.05。 数量两件,坯料是借用其他产品的锻件毛坯,内外圆余量共超100mm

 机床设备:61100卧车,四爪卡盘。

 加工难点:
      1、800多的外径,15的壁厚,0.10的公差,交货时间24小时,控制变形要下点功夫。
    2、为了控制变形,就不能用卡爪直接夹;做定位工装的话,产品也蛮大的了,数量又只有两件,即使做一个简单的法兰来定位,夹具材料费
   也不便宜,而且交货很急,买夹具材料都够呛。

 解决方法:
 工序1、粗车:反正粗车是得先做的,先开干再说,余量那么大,一边粗车,就一边在想,一会精车怎么装夹,于是想到下面的方法。
     前一天粗车好,放一晚,第二天开始精车,只放一晚,我当时也很担心应力变形,但是没办法,客户第二天一定得要货。

 工序2、精车两端面:粗车后,内外各留2mm余量,端面留1mm;
                用四爪轻撑内孔,端面贴牢,精车两端面,保证长度尺寸公差,
      之所以先车两端面,因为端面受变形影响小,可以用四爪夹,加工好端面,可以为下一步车内外圆做准备。
       注:这类产品精车端面,直接贴牢卡盘端面是不行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卡盘上固定四个顶杆,然后再光一刀,这个是常规的了,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

 工序3、精车内孔:装夹方法如图2,找四个外圆60的圆钢,如件1,打孔平端面,用四个M20螺栓固定在卡盘上如图,固定好后,直接在四个件1之间车出一个刚好能卡进产品外圆的内圆和端面,如图红线部分,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办法肯定有很多人用过,但我当时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边干粗车,一边想出来的)
    精车内孔时,用上述方法定位产品外圆,然后再用四个压板压住端面,(懒得画图了,请自行脑补,产品壁厚15mm,用压板看上去是挺悬
 其实只要细心一点,完全没问题的,毕竟这样的产品,加工时转速也快不起来,只是卡盘上就很热闹了,当然了,看上去确实有点危险的,几个同
 事在一边看着,笑道:这种办法,也亏你想得出来)

 工序4、精车外圆:重复工序3的方法,定位产品内孔,压板可以换成一块,用尾座顶。

   最后效果:加工完成,各尺寸合格,外圆内孔椭圆0.03,交货后一天,客户反馈,检验合格,已开始装配。
   以前乱七八糟的活干过一点,歪点子搞过一些,不开机床好多年,啥时候想起来了再写写。

网友:
你也不怕玩飞了,想知道螺栓多大的

网友(点评):
M20的,力不用大,产品不重,主要是压板后面支撑要稳就可以了。800的圆,又是薄壁件,转速想快也快不了的,我记得应该就40转不到吧。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赞一个!

网友:
也给楼主一个大大的世林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网友(点评):
高手不敢当,就是歪点子有一点。

网友A:
精车内孔的时候转速是40 转啊?一刀下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内孔的时候转速是40 转啊?一刀下多少啊?

时间久了,不太记得了,这个件40转也有差不多100的线速了,普车来说差不多了,而且这样的薄壁件,线速快了容易振刀。

网友B:
之前也这么做过单边10mm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这么做过单边10mm的效果不错

这样的大件加单件,大概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当然,如果有条件,夹具是可以做更好一点,这样单薄的件,只撑四个点,比较容易振刀,转速提不上去,表面粗糙度也会些影响。

网友:
楼主加工办法真多,不管什么办法,能加工出合格的工件就是好办法,顶

网友C:
“注:这类产品精车端面,直接贴牢卡盘端面是不行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卡盘上固定四个顶杆,然后再光一刀,这个是常规的了,大家都
 知道,就不细说了。”

拜托楼主还是细说一下这个方法好吗?不懂啊。

网友:
卡盘理论上是线接触,实际上是很窄的变形面接触。
LZ的做法是4个弧面接触,不但接触面积大了,而且接触是轴孔配合。
效果好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这类产品精车端面,直接贴牢卡盘端面是不行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卡盘上固定四个顶杆,然后再光一刀 ...

如果直接贴卡盘上,因为卡盘本身有加工误差,还有安装误差,加上使用中的碰伤等,端面定位的效果自然是不好的。
前面说的方法,就如出图2中的四个件1,如果在其端面轻轻光一刀,那么四个小平面组成的大平面与机床主轴之间的垂直度是不是会比较好?那就用它来做端面定位,效果自然就比较直接贴卡盘上好得多。贴子中所用的方法,其实也就是一种变通的软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贴卡盘上,因为卡盘本身有加工误差,还有安装误差,加上使用中的碰伤等,端面定位的效果自然是不 ...

其实这4个软爪就是起限位靠山的作用,车好台阶后就不动的,不能像卡爪那样移动。

固定工件就靠端面压板的压力。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4个软爪就是起限位靠山的作用,车好台阶后就不动的,不能像卡爪那样移动。

固定工件就靠端面压 ...

是的,就起径向和端面定位的作用,是不能移动的,基本属于一次性的,夹紧要用压板压或是尾座顶,

网友:
好法子,跟数车软爪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主有才 脑子灵光 佩服佩服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D:
外圆60的圆钢,多找几个,是不是会安全点,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圆60的圆钢,多找几个,是不是会安全点,大神

四爪卡盘上只有四个槽,想多装两个也没法装,而且安全问题主要在于压紧,与定位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是很常规的,本帖中真正值得一提,也仅仅是这个简易工装的制作思路,

网友:
楼主玩的飞起

网友(2017-07-01):
直接压在卡盘端面,可以减小振动!

网友E:
楼主有空的话可以下次再发几个案例来说说
我也不干加工好多年了,以前也干过大件,那会也碰到过一些有意思的工件,下次有空我也开个贴跟大家聊聊。
干大件不单单危险,而且责任担当也很大,我们私下里开玩笑都说干大件好比头上顶着钞票,脚下踩着钉子在干活。有些工件的加工费都抵不上材料费的1/10,现象让我在干已经没那个胆子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空的话可以下次再发几个案例来说说
我也不干加工好多年了,以前也干过大件,那会也碰到过一些有意思 ...

时间久了,好多东西都不记得了,太常规的写着又没意思,啥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再写写。

网友(2018-08-26):
楼主思维活跃,赞一个!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干有同轴度要求的活咋样,最好用花盘!